[技术问答] 杰发的AP SoC怎么可以申请?

楼主(2023-01-18):
想问一下,杰发的AP SoC怎么可以申请?技术支持和资料情况都如何?

网友A(2023-05-11):
一般都是可以申请的

网友B:
AP SOC是啥啊?

网友C:
技术支持的话 得问FAE

网友D:
杰发是一家专注于SoC芯片设计的公司,技术支持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感觉杰发还不错,你可以去官网看看AP SOC如何,再看要不要申请

网友F:
可以申请,你找官方的技术或者商务就行的

网友G:
申请时需要注意,每个公司的申请流程和要求都可能不同,因此建议在申请前先了解杰发的相关信息和要求,以确保申请的成功率和合理性

网友H:
找个代理商 买一块呗,估计没多钱吧

网友I:
杰发的技术支持还是不错的

网友J:
申请吧,也许有机会呢,对吧

网友K:
样片申请可以找代理商的

网友L:
AP没有申请过,你可以问问原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