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话说,胎压监测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1-18):
我看杰发有胎压监测的方案,有大佬们用过么?还有想知道,胎压监测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AC5121全集成胎压监测专用芯片,具有高精度、超低功耗、高可靠性等特点,各项性能指标居行业领先水平,可用于前装与高品质后装市场。

特性:
全集成:国产首款全集成气压传感器、双轴加速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L F & R F于一体高性能胎压监测专用芯片。
低功耗:休眠功耗低至1 5 0 n A ;在发射功率5dBm条件下芯片整体功耗低于6 m A, 并且发射功率有5 d B m和8dBm可选。
高精度:气压精度±5kPa@-40~90 ℃;温度精度± 3℃@-40~125 ℃;加速度精度±3g@ 20g。(加速度传感器在噪声及灵敏度方面进一步提高,做自适应定位算法更容易)。
强算力:增强型M C U , 运算速度比标准8051快5.2倍; 传感器ADC采样时间短,计算时间短。
大空间:业内用户程序空间最大的1 6 kFLASH;内置512Bytes RAM。
高可靠:国际顶尖MEMS晶圆厂代工,品质稳定, 可靠性高;符合A E C -Q100 Grade1车规认证。

我司代理autochips全线产品,欢迎联系,进一步沟通。

网友B:
轮胎的胎骰上安装一个内置传感器,传感器中包括感应气压的电桥式电子气压感应装置,它将气压信号转换为电信号,通过无线发射装置将信号发射出来

网友C:
TPMS通过在每一个轮胎上安装高灵敏度的传感器,在行车或静止的状态下,实时监视轮胎的压力、温度等数据,并通过无线方式发射到接收器,在显示器上显示各种数据变化

网友D:
直接式胎压监测装置,主要是是利用安装在每一个轮胎的压力传感器来直接监测轮胎的胎压,然后利用无线电发射器将数据传送到中央接收器模块上,当轮胎压力出现异常时,系统就会自动进行报警。

网友E:
间接式胎压监测装置,主要是在轮胎气压降低的时候,通过比较该轮胎与其他轮胎的转速之间的差别,从而达到轮胎监测胎压的目的,一般来说,间接式胎压监测,实际上是依靠计算各轮胎的滚动半径,进而对轮胎胎压进行监测。

网友F:
作用是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对轮胎气压进行实时自动监测,并对轮胎漏气和低气压进行报警,以确保行车安全

网友G:
有数据表明,由爆胎引起的车祸在恶**通事故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达到70%以上,而所有会造成爆胎的因素中胎压不足当为首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