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CM方案是什么?

楼主(2023-01-18):
请问BCM方案是什么?,是汽车的外围控制类的统称么?

网友A:
BCM(车身控制模块)电子控制单元在汽车上的应用越来越多,各种电子设备之间的数据通信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这些独立模块的广泛使用带来了成本增加、故障率高、布线复杂等问题,同时提高了汽车的舒适性。因此,需要设计功能强大的控制模块来实现这些离散的控制器功能,并控制众多的电器,即BCM

网友B:
BCM Body Control Module,车身控制模块

网友C:
BCM指的是车身控制器。车身控制器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电信号协调车身各功能用件的工作,车身控制器可以控制包括门窗、安全气囊、转向灯和雨刮器等电子元器件

网友D:
目前基本上所有的车辆都配备了车身控制器,车身控制器的应用使现在的汽车得以实现越来越复杂的功能,并且随着计算机系统和芯片处理能力的发展,现在的车身控制系统也逐渐往智能化发展。

网友E:
BCM如果出现损坏,那么车上的天窗、门锁、灯光、雨刮、电压器、多媒体系统等用电器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BCM如果没有完全损坏还有可能会出现喇叭工作异常、雨刮工作异常、启动故障、行车自动落锁失灵、中控锁失灵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