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杰发AC8257的SOC能做人脸识别方面的产品么?

楼主(2023-01-19):
我看杰发AC8257的SOC性能很强,基本外设如下:

这么OK的性能,是不是能做一些人脸识别方面的应用呀?

网友A:
如果产品需要做人脸识别那么比较注重哪方面的参数呢

网友B:
由于特征的提取方式与后续的计算方式不一样,要求与获取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网友C:
现在"普通"的人脸识别,都是使用机器学习,通过大数据与现有的人脸库,不断的优化提升识别精度

网友D:
各个大厂的主流人脸识别也不是单纯的比较两张图片,而是需要一段视频或者硬件实时的配合,完成"时空"人脸的采集和比对

网友E:
主要参数:光线、距离、颜色、轮廓(轮廓由于方便计算,这里有额头、眼睛、鼻子、嘴巴等其它关键参数),其它参数:动作、纹理、位置等

网友F:
人脸轮廓定位外,还支持眉毛、眼睛、瞳孔、鼻子、嘴、额头等五官,包含的人脸关键点坐标有72、150、201等,根据人脸识别算法的配置不同返回的关键点是不一样,当然返回的关键点坐标越多人脸识别的精度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