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准备选一款触摸按键,灵动哪个芯片有这样的资源?

楼主(2023-01-18):
含有触摸按键库文件的芯片是哪一颗?

网友A:
话说,灵动有触摸方案吗?应该没有吧

网友B:
楼主可以这样,通过选型手册可以自己选型一下的哦

网友C:
我觉得,还是用专用的触摸方案比较好啦,这样能稳定一些

网友D:
不是很建议使用灵动的触摸,MCU资源会被占用一些的

网友E:
这个还真不知道,MM32我都是当个MCU用,不用其触摸功能

网友F:
触摸的话,好像是通过ADC然后检测实现的吧

网友G:
还是用触摸芯片吧,别用MCU的触摸功能了,麻烦的很

网友H:
我记得沁恒是有这方面的MCU,灵动是否有,我真不清楚了

网友I:
问问他家代理商或者FAE吧,让他们帮你选选型

网友J:
看他家选型手册啊,看看是否带有触摸功能不就好了么

网友K(2023-03-09):
选专用的触摸方案比较好

网友L:
adc好像就能实现触摸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