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有没有蓝牙芯片?

楼主(2023-01-18):
最好是支持经典蓝牙的。

网友A(点评):
有的 单片机MCU技术交流群679013663 里面有资料

网友B:
在哪里有?

网友C:
应该是有一款蓝牙芯片的

网友D:
我想了解一下经典蓝牙是啥样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了解一下经典蓝牙是啥样的啊?

一般出蓝牙芯片都是BLE蓝牙,不会出经典蓝牙。

网友E:
那你得找双模蓝牙,或者直接用蓝牙模块。

网友F:
这个经典蓝牙还是什么?

网友G:
他家好像有个030还是啥来着,就出了一款

网友H:
你去官网看看呗,看看他家的资料啥的

网友I:
一般都可以在选型手册上找到的

网友J:
嗯,他家的蓝牙好像不多,你问问FAE或者代理商吧

网友K:
我之前用过一款,但是后来好像也不推广了,就拉到了

网友L:
找代理商要资料就好了,顺道让他帮你选型

网友M:
灵动是有蓝牙芯片的

网友N:
咨询代理商简单直接

网友O(2023-03-09):
是有蓝牙芯片的

网友P:
应该有蓝牙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