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准备做一款电子钢琴,有没有 推荐的芯片?

楼主(2023-01-18):
按键比较多,需要传输midi信息,我该用哪个芯片比较好一些呢?

网友A:
按键有多少个啊?

网友B:
你看你按键的个数,如果十几个,可以用键盘矩阵的方式

网友C:
这个估计有专门的midi的芯片吧,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D:
一般MCU都支持吧,就是跟按键有关系,建议选择个IO比较多的MCU

网友E:
我觉得就选择个MM32F0的应该就行

网友F:
这种产品应该有专用IC吧

网友G:
这个找代理商给你推荐一下不更好么

网友H:
其实用哪个MCU都是可以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I:
你传输midi信息,是用什么协议啊?

网友J:
用比较大众的呗,不然再遇到缺货之类的多难啊

网友K:
建议楼主还是找原厂技术支持咨询一下吧,看看哪个芯片适合

网友L(2023-03-09):
可以用midi芯片

网友M:
这个好像不用选特定芯片

网友M(2023-11-25):
矩阵键盘同时只能按一个键吧

网友N:
矩阵没法处理多个同时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