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编译错误的问题

楼主(2023-01-18):
我用的MPLAB X v5.50, X32 v2.40,用Harmony 3建立了一个SPI功能的工程。
有一个函数
  1. bool SERCOM6_SPI_WriteRead1 (unsigned char pTransmitData, size_t txSize, unsigned char pReceiveData, size_t rxSize)

编译提示:
../src/config/default/peripheral/sercom/spi_master/plib_sercom6_spi_master.c: In function 'SERCOM6_SPI_WriteRead1':
../src/config/default/peripheral/sercom/spi_master/plib_sercom6_spi_master.c:448:14: error: variable 'dummyData' set but not used [-Werror=unused-but-set-variable]
     uint32_t dummyData = 0U;
              ^~~~~~~~~

这个变量我用了呀?怎么提示没用,还报错。
我在网上搜,大部分都是些linux的解决办法。
我在工程makefile里找Werror没找到。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怎么上传的代码只剩一句了?

网友A:
你只是赋值,并没有真正用它而已。
在项目属性--》XC32 GCC选项里,找到Preproceesing and message, 将make warning into error处的勾取消,这个这个问题只是会出现一个warning,不影响编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