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自制Jlink_OB(STM32c8t6)

楼主(2023-01-18):
实物图: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2xibG1sbXM=,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连接图:

说明:这里采用SWD下载方式,可以用的JLink连接需要下载固件的JLink,这里焊上排针不好看就直接用杜邦线斜着插,稍微上点力就能有效连接了。

SWDIO-------------------------SWDIO

SWCLK------------------------SWCLK

GND----------------------------GND
————————————————

楼主:
下载步骤
首先,你要安装了JLink的驱动,不过你既然能够用JLink下载就肯定有塞。这里需要用到里面的J_Flash下载固件。这里的固件是HEX格式(ob-stm32.hex)。

楼主:
打开J-Flash ARM后,首先点击File-OpenProject...,从中选择STM32F103C8找不到就找STM32F103RB.jflash。(例子芯片,直接在提示的目录下找),它会问你是否保存改变,点否就行了。

楼主:
点击File-Open data file...选择要烧录的可执行文件(.hex 或者 .bin)。这里就选要下的固件ob-stm32.hex。

options-project settings  在里面配置cpu型号,下载方式。

楼主:
选择烧录文件后,点击Target-connect,链接一下硬件是否通。如果能够连接成功会了LOG窗口最后一行显示“Connected successfully”。

楼主:
按F5键将程序写入芯片。(注意地址是0x8004800)

楼主:
最后说下,第一次用它下程序会让你更新,点就很OK了。(tip:Jlink驱动不要装太高版本否则会不成功)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1ix_oVdCN-6sRrqU7jE9Q
提取码:qxk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