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ZET6硬件资源简介

楼主(2023-01-18):
stm32硬件资源和模块介绍
2.1开发板原理图详解
1、 硬件资源:
64KB SRAM、512KB FLASH、2个基本定时器、4个通用定时器2个高级定时器、2个DMA控制器(共12个通道)、3个SPI、2个ⅡC、5个串口、1个USB、1个CAN、3个12位ADC、1个12位DAC、1个SDIO接口、1个FSMC接口、112个通用IO接口
还带有外部总线(FSMC)可以用来外扩SRAM和连接LCD等,通过FSMC驱动LCD,可以显著提高LCD的刷屏速度。
2、注意事项:

1、后备区域供电脚采用CR1220纽扣电池和VCC3.3混合供电方式,在有外部电源(VCC3.3)的时候,CR1220不给VBAT供电,而在外部电源断开的时候,则由CR1220供电,这样VBAT总是有电,以保证RTC的走时以及后备寄存器的不丢失。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main( )」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999763/article/details/120817785

楼主:
2、开发模拟部分(ADC/DAC)的参考电压(Vref+和Vref-)固定接到3.3V和GND,不可设置。

2.2引出IO口
图中P1和P2为MCU(微控制单元也就是单片机)主IO引出口,这两组排针共引出了106个IO口,STM32F103ZET6共有112个IO,除去RTC(时钟芯片)晶振占用的2个,还剩110个,这两组主引出排针,总共引出了106个IO,剩下的4个IO口分别通过:P3(PA9&PA10)P5(PA2&PA3)这两组排针引出。

排针:就是芯片引出管脚的那个金属

楼主:
模块使用说明
1、USB串口/串口1选择接口
STM32F103板载的USB串口和STM32F103ZET6的串口是通过P3连接起来的。如下图所示:

(也就是单片机的PA9脚和单片机的PA10脚与串口硬件的USART1_RX和USART1_TX相互连接)实现USB串口和STM32F103ZET6的通信,同时P3是PA9和PA10的引出口。

如果用到外部TTL串口和STM32通信时,只需要拔了跳线帽,通过杜邦线连接外部TTL串口,就可以实现和外部设备的串口通信了:

有关我的板子想和电脑通信,但电脑没有串口,那么就可以用开发板的RXD和TXD来连接设备,把我们的开发板当成USB转TTL串口使用。

注:

楼主:
1、什么是杜邦线?

可用于实验板的引脚扩展,增加实验项目等。可以非常牢靠地和插针连接,无需焊接,可以快速进行电路试验。

楼主:
2、什么是TTL串口?

就是输入、输出的标准的高低电平(0、1)的接口

单片机串口输入、出是TTL电平(0、5v),而标准串口常用±12v,所以要转换,常使用232芯片。

楼主:
 LCD接口接在了STM32F103ZET6的FSMC总线上(不是一条线),可以显著提高LCD的刷屏速度。

 图中的 T_MISO/T_MOSI/T_PEN/T_SCK/T_CS 连接在 MCU 的 PB2PB2/PF9/PF10/PB1/PF11 上, 这些信号用来实现对液晶触摸屏的控制(支持电阻屏和电容屏)。LCD_BL 连接在 MCU 的 PB0 上,用于控制 LCD 的背光。液晶复位信号 RESET 则是直接连接在开发板的复位按钮上,和 MCU 共用一个复位电路。

楼主:
注:

LCD接口在板子上的具体位置:

楼主:
复位电路
由于stm32是低电平复位的,所以设计的电路也是低电平复位的,同时,开发板把TFT_LCD的复位引脚也接在RESET上,这样复位按钮不仅可以用来复位MCU,还可以复位LCD。

楼主:
注:

1、单片机复位电路的作用?

“使单片机的状态处于初始化状态,让单片机的程序从头开始执行,运行时钟处于稳定状态、各种寄存器、端口处于初始化状态等等。目的是让单片机能够稳定、正确的从头开始执行程序。”

楼主:
启动模式设置接口

其中BOOT0和BOOT1用于设置STM32的启动方式,其对应方式如下表所示:

如果用串口下载代码:必须配置BOOT0为1,BOOT1为0.

如果让STM32一按复位键就开始跑代码:则配置BOOT0为0,BOOT1随便设置。

正点原子开发板专门设计了一键下载电路,通过串口的 DTR 和 RTS 信号,来自动配置 BOOT0 和 RST 信号,因此不需要用户来手动切换他们的状态,直接串口下载软件自动控制,可以非常方便的下载代码。

楼主:
R485选择接口

图中,USART2_RX 和 USART2_TX 分别连接在 STM32F103ZET6 的 PA3 和 PA2 上面, RS485_TX 和 RS485_RX 则分别连接在 SP3485 的 RO 和 DI 引脚。当我们用 2 个跳线帽短接 P5 的 1 和 3、2 和 4,即可实现 RS485 接口连接在 STM32 的串口 2 上面,完成 RS485 通信。

当拔 了这两个跳线帽的时候,该接口可以实现 2 个功能:

1、作为 PA2 和 PA3 的引出 IO 口

2、开 发板的 RS485 部分,作为 RS485 转 TTL 模块使用。

楼主:
RS485接口(应该用不到)
 RS485 电平也不能直接连接到 STM32,同样需要电平转换芯片。这里我们使用 SP3485 来 做 485 电平转换,其中 R20 为终端匹配电阻,而 R14 和 R17,则是两个偏置电阻,以保证静默 状态时,485 总线维持逻辑 1。 RS485_RX/RS485_TX 连接在 P5 上面,通过 P5 跳线来选择是否连接在 MCU 上面, RS485_RE 则是直接连接在 MCU 的 IO 口(PD7)上的,该信号用来控制 SP3485 的工作模式(高电平为发送模式,低电平为接收模式)。

楼主:
CAN/USB接口

CAN总电平不能直接连接到STM32上,同时需要电平转换芯片。本板子用TJA1050来做CAN电平转换,其中R25为终端匹配电阻。
 USB_D+/USB_D-连接在 MCU 的 USB 口(PA12/PA11)上,同时,因为 STM32 的 USB 和 CAN 共用这组信号,所以我们通过 P6 来选择使用 USB 还是 CAN。(跳线帽)

 USB_SLAVE 可以用来连接电脑,实现 USB 读卡器或USB虚拟串口等USB 从机实验。另外,该接口还具有供电功能,VUSB 为开发板的USB 供电电压,通过这个 USB 口,就可以给整个开发板供电了。

楼主:
SPI FLASH
SPI FLASH 芯片型号为 W25Q128,该芯片的容量为128Mb,也就是 16M 字节。该芯片和NRF24L01共用一个 SPI(SPI2),通过片选来选择使用某个器件,在使用其中一个器件的时候, 请务必禁止另外一个器件的片选信号。 图中 F_CS 连接在 MCU的PB12 上,SPI2_SCK/SPI2_MOSI/SPI2_MISO 则分别连接在 MCU 的PB13/PB15/PB14上。

楼主:
9、AD/DA组合接口
ALIENTEK 精英 STM32F103 板载了一个 AD/DA 组合接口,即 P7 接口

 其中 TPAD 为电容触摸按键信号,连接在电容触摸按键上。STM_ADC 和 STM_DAC 则分别连接在 PA1 和 PA4 上,用于 ADC 采集或 DAC 输出。当需要电容触摸按键的时候,我们通过跳线帽短接 TPAD 和 STM_ADC(默认是连接的),就可以实现电容触摸按键(利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另外, STM_ADC 还可以用与 AD 采集。STM_DAC 信号则既可以用作 DAC 输出,也可以用作 ADC 输入,因为 STM32 的该管脚同时具有这两个复用功能。

特别注意:STM_DAC 与摄像头的 GBC_KEY 共用 PA4,所以他们不可以同时使用,但是可以分时复用。

楼主:
总结
 比赛的时候,知道各个模块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功能?每个模块的引脚分别接在STM32芯片的那个引脚上,能够分清,回头如果真正比赛的时候,直接把用到的模块复制过去,然后和主要的STM32芯片相连,然后再编程驱动模块,最后实现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