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这个寄存器的这四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1-19):
先上图:

ATSAND51P20A的数据手册关于SPI的寄存器CTRLA,其中四位FORM说的SPI和SPI_ADDR到底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2023-03-09):
翻译一下,好像是PAC写保护的意思

网友B:
你的第一个截图上已经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仔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一个截图上已经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仔细看一下

谢谢!说是接收到的字节,难道是对从机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