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如何查明硬件异常中断

楼主(2023-01-19):
MCU异常发生有时候根本不清楚就死机了,下面咱们说说如何解决这种情况。
1、首先添加下面的函数代码

其实这个就是添加一个异常处理错误函数,并设置断电点在NOP上面。
2、用户发生硬件异常后进行单步操作去查明硬件异常后产生的结果,进行错误修改就OK

网友:
还没用过这个东西,不是很清楚。

网友A:
这是已经解决了,还是还有问题

楼主:
硬件异常确实经常发生,后期按照这个进行解决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异常确实经常发生,后期按照这个进行解决一下

有办法一次性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