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软件触发读取GD32的ADC呢

楼主(2023-01-19):
怎样使用软件触发读取GD32的ADC呢?

网友A:
软件触发?直接调用读取ADC的函数就可以啊。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软件触发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正常情况下读取ADC都是隔一段时间读取一次,调用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D:
用RTOS调用ADC采集吗?

网友E:
软件触发?我理解的可以使用定时器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F:
楼主想要使用什么作为ad的触发源呢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定时器啊 或者其他事件的信号都可以

网友H:
跑不跑系统都可以实现 关键看楼主的规划了

网友I:
定时器啊 事件的完成啊 都可以出发adc的读取

网友J:
adc对采样数据采样转换完成后自己就会产生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