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2C的DMA模式的话I2C的中断是不是不用开启了?

楼主(2023-01-19):
用I2C的DMA模式的话I2C的中断是不是不用开启了?

网友A:
应开启DMA的中断就行了吧

网友B:
你是收数据还是发数据呗,收数据好像也得开

网友C:
这个建议楼主参考一下官方的demo就好了

网友D:
问问他家FAE呗,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E:
得开启吧,我觉得

网友F:
我用I2C基本也不用DMA,就直接发送就好了,速度也不慢

网友G:
看你需求呗,其实有很多都没必要DMA

网友H:
看看他家的手册咋写的,按手册上操作吧

网友I:
给我的感觉还是得开启才行

网友J:
得开启,不然通信咋弄呀

网友K:
不需要了,外设和DMA一般内部有握手信号

网友L(2023-03-02):
开启dma中断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