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使用USB虚拟串口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23-01-19):
上位机提示无法打开串口或者串口被占用,而且卡死。

网友A:
这提示,不得从上位机找原因么?

网友B:
你仿真一下不就好了么,看看程序

网友C:
是不是虚拟的串口不对啊?

网友D:
你用别的串口助手看看呢?

网友E:
看看硬件的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虚拟出来的串口

网友F:
我记得官方是有demo的吧,你参考一下demo看看呗

网友G:
卡死好像是因为没找到串口才这样

网友H:
是不是你根本没虚拟成功串口呢?

网友I:
你要好好检查一下你的USB部分才行,感觉你是没实现虚拟串口功能

网友J:
那你虚拟出来串口没有啊?

网友K:
USB程序有问题,可能时钟有问题。

网友L:
PC设备管理器看看是不是有感叹号。

网友M:
用的是官方例程吗?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N(2023-03-02):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