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语言宏定义技巧

楼主(2023-01-19):
C语言宏定义
C语言既具有高级语言的功能,又具有低级语言的许多功能。那么大家知道C语言宏定义是怎样的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宏定义是预处理命令的一种,它允许用一个标识符来表示一个字符串。先看一个例子:
#include#define N 100int main(){ int sum = 20 + N; printf("%d ", sum); return 0;}
运行结果:
该示例中的语句int sum = 20 + N;,N被100代替了。
#define N 100就是宏定义,N为宏名,100是宏的内容。在编译预处理时,对程序中所有出现的“宏名”,都用宏定义中的字符串去代换,这称为“宏代换”或“宏展开”。
宏定义是由源程序中的宏定义命令#define完成的,宏代换是由预处理程序完成的。
宏定义的一般形式为:
#define 宏名 字符串
#表示这是一条预处理命令,所有的预处理命令都以#开头。define是预处理命令。宏名是标识符的一种,命名规则和标识符相同。字符串可以是常数、表达式等。
这里所说的字符串是一般意义上的字符序列,不要和C语言中的字符串等同,它不需要双引号。
程序中反复使用的表达式就可以使用宏定义,例如:
#define M (n*n+3*n)
它的作用是指定标识符M来代替表达式(y*y+3*y)。在编写源程序时,所有的(y*y+3*y)都可由M代替,而对源程序编译时,将先由预处理程序进行宏代换,即用(y*y+3*y)表达式去替换所有的宏名M,然后再进行编译。
将上面的例子补充完整:
#include#define M (n*n+3*n)int main(){ int sum, n; printf("Input a number: "); scanf("%d", &n); sum = 3*M+4*M+5*M; printf("sum=%d ", n); return 0;}
运行结果:
Input a number: 10↙
sum=1560
上面的程序中首先进行宏定义,定义M来替代表达式(n*n+3*n),在sum=3*M+4*M+5*M中作了宏调用。在预处理时经宏展开后该语句变为:
sum=3*(n*n+3*n)+4*(n*n+3*n)+5*(n*n+3*n);
需要注意的是,在宏定义中表达式(n*n+3*n)两边的括号不能少,否则会发生错误。如当作以下定义后:
#difine M n*n+3*n
在宏展开时将得到下述语句:
s=3*n*n+3*n+4*n*n+3*n+5*n*n+3*n;
这相当于:
3n2+3n+4n2+3n+5n2+3n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所以进行宏定义时要注意,应该保证在宏代换之后不发生错误。
对宏定义的几点说明
1) 宏定义是用宏名来表示一个字符串,在宏展开时又以该字符串取代宏名,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替换。字符串中可以含任何字符,可以是常数,也可以是表达式,预处理程序对它不作任何检查,如有错误,只能在编译已被宏展开后的源程序时发现。
2) 宏定义不是说明或语句,在行末不必加分号,如加上分号则连分号也一起替换。
3) 宏定义必须写在函数之外,其作用域为宏定义命令起到源程序结束。如要终止其作用域可使用#undef命令。例如:
#define PI 3.14159int main(){ // Code return 0;}#undef PIvoid func(){ // Code}
表示PI只在main函数中有效,在func中无效。
4) 宏名在源程序中若用引号括起来,则预处理程序不对其作宏代换,例如:
#include#define OK 100int main(){ printf("OK "); return 0;}
运行结果:
OK
该例中定义宏名OK表示100,但在 printf 语句中 OK 被引号括起来,因此不作宏代换,而作为字符串处理。
5) 宏定义允许嵌套,在宏定义的字符串中可以使用已经定义的宏名,在宏展开时由预处理程序层层代换。例如: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S PI*y*y /* PI是已定义的宏名*/
对语句:
printf("%f", S);
在宏代换后变为:
printf("%f", 3.1415926*y*y);
6) 习惯上宏名用大写字母表示,以便于与变量区别。但也允许用小写字母。
7) 可用宏定义表示数据类型,使书写方便。例如: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在程序中可用UINT作变量说明:
UINT a, b;
应注意用宏定义表示数据类型和用typedef定义数据说明符的区别。宏定义只是简单的字符串代换,是在预处理完成的,而typedef是在编译时处理的,它不是作简单的代换,而是对类型说明符重新命名。被命名的标识符具有类型定义说明的功能。
请看下面的例子:
#define PIN1 int *
typedef (int *) PIN2;
从形式上看这两者相似, 但在实际使用中却不相同。
下面用PIN1,PIN2说明变量时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
PIN1 a,b;
在宏代换后变成:
int *a,b;
表示a是指向整型的指针变量,而b是整型变量。然而:
PIN2 a,b;
表示a、b都是指向整型的指针变量。因为PIN2是一个类型说明符。由这个例子可见,宏定义虽然也可表示数据类型, 但毕竟是作字符代换。在使用时要分外小心,以避出错。
内容拓展:
c语言简介
C语言是一门面向过程的计算机编程语言,与C++、C#、Java等面向对象编程语言有所不同。C语言的设计目标是提供一种能以简易的方式编译、处理低级存储器、仅产生少量的机器码以及不需要任何运行环境支持便能运行的编程语言。C语言描述问题比汇编语言迅速、工作量小、可读性好、易于调试、修改和移植,而代码质量与汇编语言相当。C语言一般只比汇编语言代码生成的目标程序效率低10%-20%。因此,C语言可以编写系统软件。
当前阶段,在编程领域中,C语言的运用非常之多,它兼顾了高级语言和汇编语言的优点,相较于其它编程语言具有较大优势。计算机系统设计以及应用程序编写是C语言应用的两大领域。同时,C语言的普适较强,在许多计算机操作系统中都能够得到适用,且效率显著。
C语言拥有经过了漫长发展历史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编程语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