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复位电路离复位引脚太远会产生什么问题?

楼主(2023-01-19):
一般复位电路要尽可能靠近复位引脚,如果离远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2023-04-06):
离远了,离远点也不会有啥问题的

网友B: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除非你的干扰很强

网友C:
建议距离靠近复位引脚,这样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情况发生

网友D:
离远了很容易出现干扰的

网友E:
按照官方的指导手册设计就好了,能好点

网友F:
会出现反复重启,会单片机工作异常

网友G:
一般距离远了,可能随机重启,其他应该也没啥了

网友H:
你最好是试试,远也有个度,这个把握好就没啥事儿

网友I:
你走线的时候不要有干扰源基本远点也没啥事儿

网友J:
不离远点就好了啊,非要给自己找麻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远了,离远点也不会有啥问题的

不会影响复位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离远点就好了啊,非要给自己找麻烦呢?

这不是怕万一有些电路不满足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距离远了,可能随机重启,其他应该也没啥了

随机重启?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出现反复重启,会单片机工作异常

这样吗,如果离远了,怎么防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