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合泰的库属于HAL库吗?

楼主(2023-01-19):
感觉合泰代码封装的挺深的,想问一下,这种库属于HAL库吗?

网友A(2023-04-06):
这么不知道咋定义,反正是库比较大

网友B:
Hal就是面向对象了,你看库封装的咋样呗

网友C:
不知道啊,我感觉就算是固件库

网友D:
标准库吧,一般都是标准库呢

网友E:
算是HAL,因为很抽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不知道咋定义,反正是库比较大

是啊,都是特别大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就是面向对象了,你看库封装的咋样呗

现在单片机很多都是这种库。不过也习惯了。

网友F:
这个算不算得看库的逻辑的,要是跳转一下就是寄存器就不是HAL

网友G:
算吧,我觉得挺复杂的呢

网友H:
算不算不知道,但我觉得只要是库就简单些

网友I:
封装深的话就算是hal吧

网友J:
你问问他家技术看算不算hal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