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C7811系列 程序上禁用了SWD之后,复位引脚拉低再拉高下载不成功

楼主(2023-01-19):
在STM32上,如果SWD功能重定向为GPIO导致无法下载,则只需在点击下载前拉低复位引脚,点击下载的同时释放复位引脚就能下载。成功率没有百分百也有百分之九十。

但是在杰发的AC781x上,这个方法行不通。那么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用串口下载的方式刷掉程序。

网友B:
IO口被设置为普通IO口

网友C:
这个是swd的IO被复用了。

网友D:
复位的瞬间SWD和JTAG是可以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下载的方式刷掉程序。

通过串口下载的方式需要下载哪种格式的文件呢

网友F:
这个不同厂家的芯片肯定是不一样的有可能 被用作了其他用途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下载的方式刷掉程序。

还有其他方式刷掉吗  恢复原厂设置行不行

网友H:
除了这种下载方式 可以使用其他下载方式吗 比如jtag?

网友I:
把mcu 的 rst 引脚接到调试器再次下载即可。

网友J:
是要用isp下载代码是否成功?

网友K:
本来swd的下载方式就不是很可靠 如果芯片本身并不在这方面有优势的话就更加不稳定了

网友L:
官网购买的开发板上边带板载下载器吗

网友M:
长按reset,点击下载的时候,再松开。

网友N:
更正一下启动的方式吧。

网友O:
可能是你禁用了jtag 和 swd

网友P:
为什么不预留一定的复位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