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bed踩坑:因为被测函数设置导致的重定义报错

楼主(2023-01-19):
遇到循环怎么处理?比如这种情况:

如果设成true,会一直循环下去。

楼主:
解决的思路还是:宏替换
下面给出一种方法。

楼主:
下面是这种方法的具体描述:

楼主:
pre-include:

/*
* Pre-include code will be placed here
* this code is located at global scope and should consist of
* declarations, preprocessor directives (e.g. #include) or procedures
*/
static int loopValue=0;

int stub(void)
{
        if(loopValue)==0) {
                loopValue=1;
        } else {
                loopValue=0;
        }

        return loopValue;
}

#define while(expression) while(stub())

楼主:
post-inclue code:

/*
* Post-include code will be placed here
* this code is located at global scope and should consist of
* declarations, preprocessor directives (e.g. #include) or procedures
*/
#undef while(ex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