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时钟校正及蜂鸣器闹钟提示

楼主(2023-01-19):
NBK-EBS002功能板上配有2个按键、2LED和一个蜂鸣器,其电路如图1所示,利用它们与数码管及内部计时器相配合,可完成时钟计时及闹钟的提示功能。
图1 电路原理图

其实现该功能的主程序为:
void main(void)
{
        uint8_t f=1,n=0;
        IcResourceInit();
        Led_Init();
        Shi=0;
        Miao=0;
        GPIO_WriteLow(GPIO4, GPIO_PIN_6);
        GPIO_WriteLow(GPIO5, GPIO_PIN_5);
        while(n<4)
        {
                if(GPIO_ReadPin(GPIO3, GPIO_PIN_6)==0)    // k1
                {
                         if(n==0) Fen=(Fen+1)%10;
                         if(n==1) Fen=(Fen+10)%60;
                         if(n==2) Miao=(Miao+1)%10;
                         if(n==3) Miao=(Miao+10)%60;
                         while(T0Flag1s==0);
                         while(GPIO_ReadPin(GPIO3, GPIO_PIN_6)==0);
                 }

                if(GPIO_ReadPin(GPIO5, GPIO_PIN_4)==0)   // k2
                {
                          n=n+1;
                          while(T0Flag1s==0);
                          while(GPIO_ReadPin(GPIO5, GPIO_PIN_4)==0);
                }
                Led_Display( Miao%10 , Miao/10 , Fen%10 , Fen/10 , 0x04 );
     }
     while(1)
     {
        if(T0Flag1s)
        {
            T0Flag1s=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Led_Display( Miao%10 , Miao/10 , Fen%10 , Fen/10 , 0x04 );
        if((Fen==12)&&(Miao>=30))
        {
                 GPIO_TogglePin(GPIO4, GPIO_PIN_6);
                 GPIO_TogglePin(GPIO5, GPIO_PIN_5);
                 while(T0Flag1ms==0);
        }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运行效果如图2所示。
图2 运行效果

网友A(2023-04-21):
用的定时器计时的吗

网友B:
使用的是内部rtc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内部rtc的吗

内部没有RTC,只有计时器。

网友C:
时钟的误差大约是多少的

网友D:
可以网络实现授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网络实现授时吗

那就需要有网络透传之类的模块来辅助了。

网友E(2023-06-06):
如何实现网络校时?

网友F:
使用定时器或RTC模块等硬件资源,定期对单片机内部时钟进行校正。

网友G:
时钟时间误差如何调整才最有效

网友H:
单片机数字时钟比实际时间的慢啊怎么办?

网友I:
时钟不准,可以调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时钟不准,可以调节吗?

计时值可调整,至于精度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数字时钟比实际时间的慢啊怎么办?

适当地予以之前性修正吧

网友J:
误差应该挺大吧。

楼主:
也可外挂一个DS1302计时模块来解决

网友K:
没有RTC外设吗?

楼主:
应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