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德国映美精工业相机拆解

楼主(2023-01-19):
@21ic小喇叭 #申请原创#  @21ic小可爱  @21小跑堂 @王栋春 @sun2152
各位同学,临近年关,持续拆解,这次拆解两个摄像头,其中一个,左边是三星的监控摄像头,右边是映美精工业相机,这次先拆工业相机。

两个家伙的镜头都不小,其中三星可以电动调节焦虑,映美精,只能手动调节,都是老设备,十年以上了吧,也算是淘汰下来的。

今天主要看这个工业相机,首先讲讲他的来历吧,老设备不使用的,拆解下来的,具体使用过程,拍照对比,比如汽车上的保险盒,有几十个保险,每一种保险颜色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为了避免安装错误,就安装了这个工业相机,搭配电脑显示器,进行筛选,工作原理就是。提前拍照一张正确的,作为原始图片,后期启动的时候相机拍照,然后对比之前的照片,看一下有没有差异,如果有差异的话,就是显示错误,颜色精度很准确,几乎没有任何错误,精准的有时候某一个保险,批次不同,颜色略微有点淡,那么相机检测还是不通过,然后需要工作人员手动选取重新拍照的颜色,才会继续通过。
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接下来开拆,背部接口,有两个,一个USB,一个视频输出线,使用保护套盖住了,还有一个孔不知道是什么。背部有颗四颗螺丝。

底部有四颗螺丝,底部的配件还有四个螺母的位置,可以用来固定设备,可以看到使用痕迹原来的设备固定,使用最两边的螺丝来固定的。

先来拆镜头吧,这个镜头是日本的,上面有两个旋钮。一个可以调光圈,一个可以调焦距吧。

摘下镜头可以看到里面的感光元件。

镜头的内部有两个孔,用于拆解里面的镜片。从外观看。里面镜片应该有好几片。

调节光圈的时候可以看到里面有六个片片,用来缩小或者放大镜头光圈。

可以把光圈调到最大,整个镜头就可以看到对面了,看灯光的反光,应该至少有4~5层的镜片。这个需要专业的工具来拆解,里面就不要拆了。主要是怕里面的镜片会散落,没有办法安装,所以就不拆了。

再来看看镜头的感光元件,可以看到他的镜头很大,一共有16根线连接到感光元件,看样子是CMOS镜头。镜头外边一圈丝口,用于跟镜头链接。

拆下后壳,我以为可以直接拿出主板,结果不是外壳,只是个外壳,需要把底部固定架的螺丝一起拆开。

底部四颗螺丝一起拆下,就可以分开两边的黑色壳体了。

这个设计真的不错,四边可壳体都有好多螺丝位,可以用来在不同位置固定。

拆一下后壳是整块铝合金材料采用的是机床切割成型。不得不说,这个相机材料壳子没有一处是塑料,全是铝合金材质。

可以把主板取下来,中间这个蓝色的壳子也是整体铝合金的,取下板子可以看到一共有三层板子,外面这个壳子还是取不下来,是四颗螺丝固定在前面这个外壳上。

来分四个方向来展示一下这个主板侧面,层主板中间的这个接口设计的很巧妙,就像手机的那种接口差不多。USB接口处有一个缓缓垫,这个设计也是很不错,但是这个USB接口后面有两颗固定螺丝,也就是说数据线可以用螺丝拧在后壳上。

本来要找套筒才可以拆下来,然后看了下他这个螺母的大小,刚好跟我的螺丝刀这个对应起来是4mm的,不用装套筒,直接用这个螺丝刀可以拧下来。

先拧下四颗螺丝,就可以把第一层主板取下来了。

第一层主板上面没有几个芯片,主要的芯片都是在第二层与第三层的。

第一层主板有个编码,但是不知道这个生产日期是怎么看,PCB版本是5.01,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型号。

再来看一下第二层主板,上面一共有四颗芯片,两个接口。

侧边这个接口好像是接其他设备用的,类似于屏幕的排线,可以看到排线原来的黑色固定架是锁住的。

先来看一下这个U1主控,ANALOS DEVICES亚德诺半导体,型号ADSP-BF532 400 MHz是一颗高性能Blackfin处理器,ADSP-BF532可提供出色的性能、大容量的片上存储器,以及一系列面向应用的外设。高集成度的特性集合与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使其特别适合于同时需要高级功能和低成本的应用,如汽车远程信息处理、信息设备,以及有线/无线通信系统。

再来看这个U2,丝印TSB42AC3PZT是一颗德州仪器 400Mbps以太网收发器,主要负责数据传输。

这颗U3的芯片型号TSB41AB1也是来自德州仪器的一个收发器。

拆开第二层板。两块分离,第二块板的接口跟第一块的一致。

U15的这颗芯片,来自XILIBNX赛灵斯的XC9572XL,是一颗可编程逻辑器件。

最后一块板,四颗固定螺丝直接跟铝合金壳体链接,拆下来主板就可以拿下来,U5芯片上,有个06的标签,不知道是不是2006年制造的,记得设备应该是2008-2010年左右使用,差不多这个生产日期在2006年吧。这个U5也是来自亚德诺半导体。整块主板有好多黄色的贴片钽电容。

接口处,有一颗索尼的D1267AN,是一颗图像传感器垂直时钟,供电需要+15V与-8.5V。

旁边的这颗MAX685是一颗美信的开关稳压器,负责各路供电。

亚德诺半导体的这个被标签盖住,不清楚型号。

反过来看镜头,分开壳体,壳子可以看到是CNC雕刻的形状。镜片也有镀膜。

镜片用两颗螺丝固定在壳体。

主要的重点,镜头,这大镜头,要知道是06年,半导体就可以做到这个样子,真的很厉害。

镜头的左边也有一个索尼的D1267AN,型号跟背面的一模一样。

旁边还有一颗丝印为CY22150FZ的U7是Infineon英飞凌科技的一颗芯片。

整体拆解就是这个样子,三层主板,这个比上次拆的那个监控摄像头好多了,这玩意更精密,目前在海鲜市场还可以搜得到,价格大概在400以上。售卖的人还挺多的。

再来看下接口处的细节,采用这种对插盒子,直接固定住,很牢固

已经恢复安装,这个工业相机生产地是台湾的,但是他有很多的元器件都是来自日本或者是美国的,今天是腊月二十七日,还有两天就过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顶呱呱!
本次拆解就到这吧,下次拆解年后,拆那个三星的摄像头。

本次拆解素材来自报废设备的元器件,已经十几年的老设备,如有涉及产品机密,请联系删除。欢迎留言讨论。

@LED2013 :我们这个也是,不过有时候灯光亮度很影响成像,这个可以重新校准就可以了,调节好焦距,重新设置新的样品即可。
真是高手,我最怕拆相机了,尤其是镜头的距离,一点点都不能差的
赞一个!

网友A:
高手,不是对手,那还不走。拆的很仔细啊

楼主:
属于业余的,具体走线一窍不通

网友B:
可以科普一下工业相机吗,我最想录像,一般摄像头要么看不清,要么画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科普一下工业相机吗,我最想录像,一般摄像头要么看不清,要么画质不行。 ...

我也不太懂,录像应该选择分辨率与码率高一些的相机吧,我这个只适合拍照。

网友C:
那个接口不是USB接口,是1394接口,也叫"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接口不是USB接口,是1394接口,也叫"火线"

涨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