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08x系列学习之WDT看门狗

楼主(2023-01-20):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LKS32mc081_083_088系统板+低中功率板学习之WDT
本次主要学习的内容是针对南京凌鸥推出的LKS32MC08系列的学习记录,后面慢慢上手搭建foc控制框架,调试一款电机。
4ea496d0040d3620f0a01fc7c88e0a3d 97d537711a9383da43dbdd02a2a89c86
看门狗功能概述
LKSMC08x系列中的看门狗配置也比较简单易配,看门狗主要是工作的低速时钟下LSI下的一个计数器,具体时钟源可以参考凌鸥的数据手册,简要概括该系列芯片主要有4个时钟源,高速内部,低速内部,PLL,外部晶振输入。支持2s、4s、6s、64s的四档复位时间的设置,可以使能关闭看门狗功能,同事查看看门狗复位标志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凌鸥系列对于系统寄存器和看门狗寄存器都具有写保护的功能,在操作之前需要写入密码解除写保护,具体详见Datasheet
看门狗的复位功能是硬件全局复位,相当于外部引脚复位和内部上电复位
2.软件设计
步骤一:系统保护寄存器写入0x7a83,解除对系统寄存器的写保护
步骤二:操作SYS_RST_CFG使能看门狗模块
步骤三:系统写保护寄存器吸入0xCAFE,解除看门狗寄存器的写保护
步骤四:操作SYS_WDT_CLR配置看门狗复位的时间挡位
3768acc59a4363326705e6a59ffce00e
实验现象
将mcu系统板插在功率板底座上,同时利用串口转TTl模块,将器RX与TX引脚与mcu排针的TX1和RX1对应连接,可以从串口上查看WDT的信息,本例子主要是将喂狗时间设置为2s,当按下start按键,则喂狗不会发生异常,流水灯正常运行,当按下Stop键则停止喂狗,WDT会进行全局硬件复位。
751f30e9b7b6d2069e65188148d20196
6.问题总结
常见芯片厂家,设置看门狗的功能是为了定期的查看芯片内部的情况,一旦发生错误就向芯片发出重启信号,意法的独立看门狗的叙述如下,简单理解的是,看门狗的存在是为了检测和解决malfuncion导致的软件故障,独立看门狗被低速时钟锁死,在主时钟发生故障时被激活,瑞萨的看门狗的主要作用可以将上衣信号输出,复位LSI,不做看门狗时可以当作普通及时器
c278e2f848c7d49160b4094d1d28859d
f6be21cdfa719f73a9696f986190324f

网友A:
LKS08x系列学习之WDT看门狗

网友B:
WDT看门狗  标记

网友C:
看门狗  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