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PMIC换成英集芯IP6103,buildroot环境下需要做哪写修改?

楼主(2023-01-20):
ITO开发板用的分立式供电,没有PMIC,默认配置是no pmic
SOM开发板用的是DIALOG PMIC
如果使用英集芯的是IP6103 PMIC
如果需要修改PMIC配置,方法如下:
Buildroot menuconfig  Bootloaders  ---> MA35D1 PMIC Select (DIALOG PMIC)  --->  进去选 PMIC。
然后需要:
make arm-trusted-firmware-dirclean
make arm-trusted-firmware-rebuild
make

网友A(2023-04-24):
很强啊,英集芯的电源芯片还是不错的,而且用集成电源能降低电路板的占用,很不错

网友B:
得确保新的PMIC设置正确

网友C:
如果需要,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其他PMIC配置选项

网友D:
话说,PMIC是 干啥的?

网友E:
你要用电源管理的功能啊?

网友F:
还需要配置电源芯片,唉,看着是真麻烦

网友G:
这种PMIC具体的功能是什么啊?

网友H:
通过修改root呗,这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I:
英集芯这种电源芯片还带管理功能呢啊

网友J:
这种管理一般都会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K:
其实不用PMIC也行的,省事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