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我用的MA35D16F987C, 载入IOT的defconfig,如何配置从SD0启

楼主(2023-01-20):
1、make numaker_iot_ma35d16f90_defconfig
2、make menuconfig, 修改启动为ma35d1_sdcard0
3、kenel dts:ma35d1-iot-512m.dts
     因为默认IOT512配置没有sd0,需要增加sd0的配置。参考som 256配置添加sdhci0配置,disable can, i2c4,i2c5,sound
注:
例1:编译iot 512m烧录到som256开发板 ,按照上面修改,再把atf和Linux的DRAM修改为256m,可以烧录到som 256m开发板,并可以开机
例2:如果是客户的开发板,需要确认开发板sd0的接法是否与官方开发板一致,如有不同需要修改sd0的dts配置
有一个客户开发板的sd卡:wp没接,cd 接地,调试log中提示没有写权限,需要在dts中sd0配置增加“disable-wp;”

网友A(2023-10-24):
MA35是不是比较新的一款linux芯片了啊

网友B:
估计是不支持SD0?

网友C:
你可以按照默认配置直接应用吧,可能不是从SD0开始的

网友D:
不是很懂,感觉这MA35资料不多,我对新唐这款linux搞得很少

网友E:
所以,SD0的配置,楼主增加好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