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354】timer运行时修改CMPDAT的值,导致定时时间比需要的时间长。

楼主(2023-01-20):
只有连续模式,当timer运行时修改CMPDAT值,计数器会继续计数;其他模式,当timer运行时修改CMPDAT,都会导致计数器清零重新开始计数。

网友A(2023-05-19):
在连续模式下,修改CMPDAT会使计数器的值加1

网友B:
可以用这个代码试试timer.After(duration); CMPDAT = CMPDAT + 1

网友C:
连续模式用这个timer.After(duration);  CMPDAT = CMPDAT

网友D:
在递减CMPDAT的地方使用计数器变量来计算计数器递减后的值,然后将其设置回CMPDAT

网友E:
这是这个寄存器的基本功能吧?

网友F:
你可以把他弄个静态的?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G:
没研究过,你可以自己定一个变量,然后判断这个变量就好了,不用CMPDAT

网友H:
是的,定时时间会比需要的时间长很多

网友I:
你这就相当于重装了,但不是溢出重装

网友J:
那就开连续模式?但连续模式好像也不是适合所有场景的,那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