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如何修改配置让MT29F8G08ABACA NAND可以正常启动

楼主(2023-01-20):
nand flash 8G, page size 4K , 64pages/block, block size 256Kbytes

1、NuWriter:

header-nand.json:

{

    "header":

    {

        "version": "0x20210119",

        "spiinfo":

        {

            "pagesize": "4096",

            "sparearea": "224",

            "pageperblk": "64",

            "quadread": "0x6B",

            "readsts": "0x05",

            "writests": "0x01",

            "stsvalue": "0x02",

            "dummy1": "0",

            "dummy2": "1",

            "suspintvl": "1"

        },

        "secureboot": "no",

        "entrypoint": "0x28000000",

        "aeskey" : "5E76953BF598581F925B7995157844747FABE669ABF000345E0EE21B63624D59",

        "ecdsakey": "5E76953BF598581F925B7995157844747FABE669ABF000345E0EE21B63624D59",

        "image":

        [

            {

              "offset": "0x300000",

              "loadaddr": "0x28023000",

              "type": "3",

              "file": "bl2.dtb"

            },

            {

              "offset": "0x380000",

              "loadaddr": "0x28000000",

              "type": "4",

              "file": "bl2.bin"

            }

        ]

    }

}

pack-nand.json:

{

    "image":

    [

        {

          "offset": "0x000000",

          "file": "header.bin",

          "type": 1

        },

        {

          "offset": "0x300000",

          "file": "bl2.dtb",

          "type": 0

        },

        {

          "offset": "0x380000",

          "file": "bl2.bin",

          "type": 0

        },

        {

          "offset": "0x400000",

          "file": "fip.bin-nand",

          "type": 1

        },

        {

          "offset": "0x600000",

          "file": "uboot-env.bin-nand",

          "type": 1

        },

        {

          "offset": "0x700000",

          "file": "Image.dtb",

          "type": 1

        },

        {

          "offset": "0x800000",

          "file": "Image",

          "type": 1

        },

        {

          "offset": "0x1C00000",

          "file": "rootfs.ubi",

          "type": 1

        }

    ]

}

2、TFA:

ma35d1.dtsi:

        nand: nand@401A0000 {

                compatible = "nuvoton,ma35d1-nand";

                nand-on-flash-bbt;

                /* nand information */

                nand-ecc-strength = <8>;

                nand-ecc-step-size = <512>;

                nand-page-size = <4096>;

                nand-oob-size = <224>;

                nand-page-count = <64>;

                nand-block-count = <4096>;

                nand-image-offset = <0x400000>;

        };

3、uboot:

CONFIG_NAND_BOOT=y

CONFIG_ENV_SIZE=0x100000

CONFIG_ENV_OFFSET=0x600000

CONFIG_MTDPARTS_DEFAULT="mtdparts=nand0:6m(uboot),1m(uboot-env),1m(device-tree),20m(kernel),100m(rootfs)"

4、Linux:

ma35d1.dtsi:

                nand-ecc-strength = <8>;

                nand-ecc-step-size = <512>;

                nand-on-flash-bbt;

                partitions {

                        compatible = "fixed-partitions";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1>;

                        uboot@0 {

                                label = "nand-uboot";

                                reg = <0x0000000 0x600000>;

                                read-only;

                        };

                        uboot-env@600000 {

                                label = "nand-uboot-env";

                                reg = <0x600000 0x100000>;

                        };

                        device-tree@700000 {

                                label = "nand-device-tree";

                                reg = <0x700000 0x100000>;

                        };

                        kernel@800000 {

                                label = "nand-kernel";

                                reg = <0x800000 0x1400000>;

                        };

                        rootfs@1C00000 {

                                label = "nand-rootfs";

                                reg = <0x1C00000 0x6400000>;

                        };

                };

        };

5、Rootfs:

BR2_TARGET_ROOTFS_UBI_PEBSIZE=0x40000

BR2_TARGET_ROOTFS_UBI_SUBSIZE=4096

BR2_TARGET_ROOTFS_UBIFS_LEBSIZE=0x3E000

BR2_TARGET_ROOTFS_UBIFS_MINIOSIZE=0x1000

BR2_TARGET_ROOTFS_UBIFS_MAXLEBCNT=400

网友A(2023-05-19):
确定固件程序配置

网友B:
在升级固件程序之前备份代码

网友C:
肯定得兼容才能让其正常启动

网友D:
你是换nand的芯片型号了?

网友E:
估计你需要修改底层的函数才能实现了吧

网友F:
话说MA35D1是啥芯片啊?能驱动MT29F8G08ABACA NAND?

网友G:
你找个技术支持吧,能快速点的帮你解决

网友H:
启动不了提示什么啊?

网友I: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时序试试吧

网友J:
这个不好查,你看原来用的是那款nand芯片,你换成这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