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LINUX下如何调试新唐MCU

楼主(2023-01-20):
听说Linux下可以调试新唐的MCU,有用过的嘛?能详细说一下跟window下区别嘛?

网友A:
使用NuEclipse,可以支持在linux下除错.

网友B:
NuEclipse,这个好用

网友C(2023-02-21):
要么用通用开源的GCC编译器,要么用NuEcilse

网友D:
用nueclipse,这个挺方便的

网友B:
用NuEclipse,支持在linux下除错

网友E(2023-05-13):
nueclipse挺方便的

网友F:
还是在windows上面方便

网友G:
是的,Linux下可以调试新唐的MCU

网友H:
新唐科技的MCU可以在Linux下使用Keil或IAR等工具进行调试

网友I:
Linux下调试新唐的MCU更加方便和灵活

网友J:
软件平台使用的不一样

网友K:
相对来说Windows会慢一些,而linux会快一些

网友L:
Windows通常开发起来较为麻烦

网友M:
Linux开发过程更简单

网友N:
Linux能够使用更多的开发工具和库

网友O:
驱动程序不同

网友P:
Linux下的调试器通常可以直接与新唐的MCU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