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在Linux下如何进行下载?

楼主(2023-01-20):
目前本人有Jlink下载器,可以在Linux下载程序嘛?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有啥不能的

网友B:
在linux解压了一个v488版,后来jlink里的固件就搞坏了.网上有人发生过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linux解压了一个v488版,后来jlink里的固件就搞坏了.网上有人发生过这个

真的假的?感觉是可以的啊,楼主试过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linux解压了一个v488版,后来jlink里的固件就搞坏了.网上有人发生过这个

由于刚开始没搞明白,在linux解压了一个v488版,结果jlink里的固件就搞坏了。

环境: winxp 32位, vmware 6.0,  centos 5.5

1. 重写jlink固件, 在xp下进行

这个按光盘里的文档进行,短接的工具用根曲别针就行了.

光盘带的固件究意是什么版本还真不知道,肯定比较老了.

这个步骤每次搞坏不能用了就得进行一次

安好后,指示灯是红灯, 把usb插头拔下再插上, 就是绿灯了.

2. 升级jlink固件, 在xp下进行

从网上下了最新的v488(windows版:Setup_JLink_V488_i386.exe)版本,安装上。

运行JLink-Commander, 提示升级,那就升级了。如果不升级,在linux下要提示,

但linux下升级不会成功的,不知为什么,所以只能在windows下升级, 升级后,

linux下不会再提示升级.

3. 下载JLink_Linux_v488.tgz, 在opt下解压 tar vxf ...

把解压后的文件夹里的99-jlink.rules copy到 /etc/udev/rules.d

因为centos5.5不认识ATTRS命令,按照readme文档,把99-jlink.rules里的

ATTRS全部改成SYSFS.

启动 ./JLinkExe 提示连接成功, 并没有提示升级

(此时可删除xp下的驱动,只使用vmware里的linux驱动即可,亲试之,可行)

看着像是说的这个

网友E(2023-03-01):
可以啊,你搭建好linux下的环境就可以

网友F:
我记得使用GCC还是什么东西来着,是支持jlink在linux下的吧

网友G:
没问题,我觉得segger是有linux方面的驱动的

网友H:
都是可以的,之前我看到别人这么弄过

网友I:
你弄个驱动就好了,这不费劲

网友J:
网上搜搜教程吧,应该是有这方面资料的

网友K:
搭建好环境以后应该可以吧

网友L:
有点费劲啊,得自己编写脚本吧

网友M:
你可以参考这篇文章看看,https://blog.csdn.net/u011017694/article/details/125668869

网友N:
为啥不习惯用win下开发和调试编译呢?

网友O:
麻烦,如果非必要,真的没必要去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