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在keil下调试和仿真调试设置

楼主(2023-01-20):
目前KEIL软件是常用的一款单片机IDE,那么新唐的MCU调试和仿真如何设置呢?下面大家一起看看:

1、打开Keil工程: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Output, 然后选择 Debug Information 选项有效。

2、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 并确认 Use:Nuvoton Nu-Link Debugger 这个选项被选择。

3、点击Settings 按钮打开Debug 页面, Debug方框中的设置选项会因Nu-Link Adapter不同而有所变化。

4、点击: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Utilities, 选中Use Target Driver for Flash Programming 选项,再勾上 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 选项。
点击 Settings 按钮打开 Flash Download 页面, 用户就能使用Nu-Link Adapter 指定这些选项来烧录程序。

网友A(2023-10-24):
你这是针对51的还是32的啊?

网友B:
M031好像是个32位的单片机呢

网友C:
一般可以用jlink直接调试的,比较简单

网友D:
你这用的是啥啊?是nulink配合调试是吧

网友C:
看着还是不错的,不过我觉得不如jlink好用

网友E:
建议还是使用新唐推荐的软件进行调试,比较好

网友F:
Nulink是不是板载就支持nulink啊?

网友G:
这种方式很好啊,烧录和调试也比较方便

网友H:
我觉得还是用高级一些的仿真器调试吧,这样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