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常见问题

楼主(2023-01-21):
N76E003是新唐比较火的一款单片机,难免调试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下面把常见的一些问题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后期多多避免!

1、当单片机有多个中断程序时,请尽量设定好各自的优先级,或在需要时才打开对应中断位,不然程序运行速度可能会变慢。

2、引脚一旦设定为ADC,无法通过关闭ADC(库函数)来恢复引脚功能,只能开启其他引脚ADC来恢复引脚功能(可以仔细看看库函数中ADC设定的方法,用来复用ADC引脚)

3、单片机内部的10KHz低速振荡器,受温度影响较大,如需要定时,请使用16MHz振荡器或外部晶振。约±35%误差(使用定时唤醒时,设定50S唤醒一次,一小时启动一次,竟然能偏差十几分钟。。。)

4、当同时使用串口1、串口0时,切勿开启中断优先级分配,否则可能会造成无法使用。

5、在使用PD(掉电模式)时,可能会出现唤醒后,无法进入串口1中断的问题。

6、下载引脚 CLK、DAT不能用来做IIC引脚(设置为开漏也不行)

网友A:
6点,clk,dat能做iic 吧。我试过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