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系列keil下载时报错

楼主(2023-01-20):
新唐N76系列keil下载时报错,总是提示flash download failed,这个是芯片的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程序就是最简单的IO控制

网友A(2023-04-25):
你的算法没选择对吧

网友B:
你用的官方的代码么?

网友C:
芯片一般不会有问题,你是自己设计的电路吗?

网友D:
程序简单控制啥的,你芯片选择正确了么?

网友E:
这N76是M内核的么?你用串口下载试试呢?

网友F:
就是提示你下载失败了,一般就是接线啊或者算法选择错误导致的

网友G:
程序有问题的话,你就不能点击下载按钮了吧

网友H:
一般就是芯片问题,可能是芯片嘎了

网友I:
你重新试试吧,看看接线问题之类的

网友J:
是你作的板子
拿官方的板子先连看看是不是可以正常动作。

网友K:
程序这么简单,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L:
可能是芯片问题

网友M:
是不是线路接错了

网友N:
下载错误有很多,下载器接线有问题。

网友O:
能检测到单片机嘛?如果可以那应该是下载算法或者芯片型号的问题。

网友P:
贴一下报错的提示,一般看提示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Q:
这芯片是用的arm内核么?

网友R: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用串口的方式进行下载吧

网友S:
估计keil不支持直接下载N76的

网友T:
提示你的信息就是下载失败,你看看选择的存储大小之类的都对不对

网友U:
你是不是硬件没接对啊?

网友V:
用原厂提供的demo你跑一下,然后在下载试试

网友W:
有可能是你的算法没匹配正确,导致你下载失败的

网友X: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啊

网友Y:
你这N76是那款啊?有手册么?贴出来看看

网友Z:
跟程序估计没啥太大关系,可能就是基础配置有问题

网友AA(2023-06-02):
建议连接ICP,先擦除整个芯片。

网友AB:
换一种下载方式试试

网友AC(2023-07-08):
先确认是否加锁了

网友AD:
可能需要更换芯片或者更换开发板

网友AE:
如果单片机的硬件连接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程序下载失败

网友AF:
Flash芯片型号选择不正确

网友AG:
检查板子上是否有正确的Flash,如果没有,进行擦除操作

网友AH:
在 Keil 软件的 Debug 配置中, 选择 正确的调试接口和相关配置

网友AI:
打开Options,点击Debug,在Use的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下载器,如J-LINK,然后点击Settings进行配置。

网友AJ:
检查连接线缆是否连接牢固,尝试重新插拔接口以确保连接正常。

网友AK:
有时候下载失败是因为目标设备的存储器大小或者布局与工程设置不匹配。

网友AL:
目标设备的电源供应正常,并且设备处于可编程状态。

网友AM:
检查软件设置是否正确,包括下载方式、下载地址、下载速度等。

网友AN:
请确保目标单片机与开发板正确连接,并且连接稳定

网友AO:
检查目标设备的Flash空间是否足够容纳要下载的程序

网友AP:
在Keil中正确选择了目标芯片型号,并且配置了正确的调试/下载接口

网友AQ:
确保选择了正确的目标设备型号和调试接口,并配置了正确的连接参数。

网友AD:
可能需要重新配置并添加Flash

网友AR:
检查目标芯片的配置选项,例如时钟源、复位方式等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AS:
某些目标芯片具有写保护功能,可能会阻止下载器写入程序到Flash存储器

网友AT:
如果你使用的Flash芯片型号与KeilMDK所提供的下载算法不一致,则会出现下载算法无法载入的情况,需要检查所选的Flash芯片型号是否正确。

网友AU:
从错误提示来看,是没有检测到你的烧录器,检查一下是否接好,是否安装了驱动。

网友AV:
选择了正确的下载器和接口,并配置了正确的下载选项,如下载地址、存储器范围等。

网友AP:
目标设备与开发工具之间的连接正确并稳定

网友AB:
你去debug调试器设置里改一下试试

网友AW:
根据目标设备的型号和调试接口类型,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并确保驱动程序与Keil的版本兼容。

网友AX:
是提示你下载失败,一般接线啊,还是算法选择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