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34s usb cdc

楼主(2023-01-20):
有哪位跑通34s的usb cdc设备吗,我用例子测试枚举不成功,提示获取设备描述符失败

楼主:
使用usb是不是必须要用12M的外部晶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usb是不是必须要用12M的外部晶体

是的,用USB的那一块必须要用12M外部晶振的

网友B(2023-03-02):
usbcdc可以双向通信吗

网友C:
如何修改USB CDC成为自定义USB Bulk批量传输设备

网友D:
usb cdc虚拟串口怎样可以不用占用一个中断端点

网友E:
如何修改 USB例程

网友F:
usb cdc 就是虚拟串口吗

网友G:
USB的CDC类是USB通信设备类 (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的简称

usbcdc可以双向通信,看过一个讲解需要改好多

网友H:
usb cdc 是虚拟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