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启动新唐M0的semihost半主机调试

楼主(2023-01-21):
启动新唐M0的semihost半主机调试:
利用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3.002建立的工程。
1,针对startup_NUC1xx.s文件的修改
A,第010行改为:SEMIHOSTED       SETL    {TRUE} ;SEMIHOSTED       SETL    {FALSE}
B,第256行改为:;yuanxihua@21cn.com                ENTRY
2,针对 retarget.c文件的修改
A,第021行改为:#define DEBUG_ENABLE_SEMIHOST   /* To enable semihosted. !!!The SEMIHOSTED of startup_NUC1xx.s must be {TRUE} */
3,在MDK的NU-LINK的Debug模式中,打开View->Serial Windows-> UART #1即可利用如下调试信息:
printf("*** 9G-NUC122 V1.00 Build by yuanxihua@21cn.com on ("__DATE__ " - " __TIME__ ") ");
printf("*** 9G-NUC122 V1.00 Rebooting ... ");
打印到上面的虚拟串口。

附件例子:

网友A(2024-05-07):
当目标板脱离仿真器(jlink/ulink)单独运行时,不能使用半主机模式。否则进入软件中断BAEB处,无法再执行下去

网友B:
在嵌入式的编程中你是避免不了使用printf、fopen、fclose等函数的但是因为嵌入式的程序中并没有对这些函数的底层实现,使得设备运行时会进入软件中断BAEB处,这时就需要__use_no_semihosting_swi这 个声明,使程序遇到这些文件操作函数时不停在此中断处。

网友C:
是启用半主机模式好还是禁用半主机模式比较好呢

网友D:
我们如何才能禁止使用半主机模式呢

网友E:
所谓的半主机模式就是就是我们嵌入式程序中,类似printf的接口是会与我们PC进行通讯,以方便我们借助我们调试板的仿真器在PC上用开发工具进行调试。

网友F:
请问什么叫做半主机调试啊  在什么应用上会有这个名词呢

网友G:
仿真结果跟实际不同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