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C语言中的内存分配

楼主(2023-01-21):
1、内存分配三种方式
静态存储区分配、动态内存分配、从栈上创建

<1>从静态存储区域分配.

内存在程序编译时就已分配好,这块内存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

例如:全局变量、static变量.

<2>从堆上分配,亦称动态内存分配.

程序在运行的时候用malloc或new申请任意多少的内存,程序员自己负责在何时用free或delete释放内存。

优点:生存期由用户决定,使用非常灵活,缺点:问题也最多。

<3>在栈上创建

在执行函数时,函数内局部变量的存储单元都可以在栈上创建,函数执行结束时这些存储单元自动被释放.栈内存分配运算内置于处理器的指令集中。

优点:效率很高,缺点:分配的内存容量有限.

2、C语言跟内存申请相关的函数
主要有 alloca、calloc、malloc、free、realloc等.

<1>  alloca是向栈申请内存,因此无需释放.

<2>  malloc分配的内存是位于堆中的,并且没有初始化内存的内容,因此基本上malloc之后,调用函数memset来初始化这部分的内存空间.

<3>  calloc则将初始化这部分的内存,设置为0.

<4>  realloc则对malloc申请的内存进行大小的调整.

<5>  申请的内存最终需要通过函数free来释放.

      当程序运行过程中mallo,但是没有free的话,会造成内存泄漏。一部分的内存没有被使用,但是由于没有free,因此系统认为这部分内存还在使用,造成不断的向系统申请内存,使得系统可用内存不断减少。但是内存泄漏仅仅指程序在运行时,程序退出时,OS将回收所有的资源。因此,适当的重起一下程序,有时候还是有点作用。

3、三种函数的区别
三个函数都在stdlib.h函数库内,它们的申明分别是:

void* malloc(unsigned size);
void* realloc(void* ptr, unsigned newsize);
void* calloc(size_t numElements, size_t sizeOfElement);
它们的返回值都是请求系统分配的地址,如果请求失败就返回NULL。

(1)函数malloc()

在内存的动态存储区中分配一块长度为size字节的连续区域,参数size为需要内存空间的长度,返回该区域的首地址.

(2)函数calloc()

与malloc相似,参数sizeOfElement为申请地址的单位元素长度,numElements为元素个数,即在内存中申请numElements*sizeOfElement字节大小的连续地址空间.

(3)函数realloc()

给一个已经分配了地址的指针重新分配空间,参数ptr为原有的空间地址,newsize是重新申请的地址长度.

>>>注意

(1)、函数malloc不能初始化所分配的内存空间,而函数calloc能.

     A. 如果由malloc()函数分配的内存空间原来没有被使用过,则其中的每一位可能都是0;反之, 如果这部分内存曾经被分配过,则其中可能遗留有各种各样的数据。
使用malloc()函数的程序开始时能正常进行,但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问题。
     B. 函数calloc() 会将所分配的内存空间中的每一位都初始化为零。
    (2)、函数malloc向系统申请分配指定size个字节的内存空间.返回类型是 void*类型。void*表示未确定类型的指针。void* 类型可以强制转换为任何其它类型的指针。

    (3)、realloc可以对给定的指针所指的空间进行扩大或者缩小,无论是扩张或是缩小,原有内存的中内容将保持不变。但被缩小的那一部分的内容会丢失。realloc并不保证调整后的内存空间和原来的内存空间保持同一内存地址。相反,realloc返回的指针很可能指向一个新的地址。
    (4)、realloc是从堆上分配内存的。当扩大一块内存空间时,realloc()试图直接从堆上现存的数据后面的那些字节中获得附加的字节,如果能够满足,自然天下太平;如果数据后面的字节不够,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就使用堆上第一个有足够大小的自由块,现存的数据然后就被拷贝至新的位置,而老块则放回到堆上.这句话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数据可能被移动。
例1: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lloc.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p,*q;
   p = (char *)malloc(50);
   q = p;
   p = (char *)realloc(p,50);
   printf("p=0x%x/n",p);
   printf("q=0x%x/n",q);

   return 0;
}
  输出结果:realloc后,内存地址不变
           p=0x21a80
           q=0x21a80

例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lloc.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p,*q;
   p = (char *)malloc(50);
   q = p;
   p = (char *)realloc(p,100);
   printf("p=0x%x/n",p);
   printf("q=0x%x/n",q);

   return 0;
}
  输出结果:realloc后,内存地址发生了变化
           p=0x351d0
           q=0x231a07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006573/article/details/126052284

网友A:
数组在栈上开辟空间,数组的下标必须是常量,也就是确定值。数组的大小在编译过程中就已经确定了,使用内存时只有在运行中才能确定需要多少

网友B:
空间在不同需求下,可能需要不断调整空间大小,导致代码的可扩展性下降

网友C:
“动态内存管理”可以让我们能够在程序运行期间来决定开辟空间的大小

网友D:
我一直理解的就是堆区栈区静态区这三种 呵呵呵

网友E:
对于用户来说 我们可以操作的是哪部分呢

网友F:
在C/C++中内存分为5个区,分别为栈区、堆区、全局/静态存储区、常量存储区、代码区。

网友G(2023-03-16):
代码区存放源程序的二进制代码,其余四个区都存储进程运行过程中需要的存储的变量

网友H:
学习了,虽然平时很少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