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8位单片机中对16位int型数据的操作技巧

楼主(2023-01-21):
在入门单片机时,想必大家都会遇到以下这种情况:

unsigned char a = 0x12;

unsigned char b = 0x34;

unsigned int c = 0;

如何把两个8位数据和在一起变成16位数据呢?

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这样做,我最初是也是这么做的:

方法1 【使用移位指令】

int c = (a<<8)|b;

方法2 【使用指针】

unsigned char *cptr;

cptr = (unsigned char*)(&d);

cptr[0] = a;

cptr[1] = b;

方法3 【强制指针类型转换】

*((unsigned char*)(&d)) = a;

*((unsigned char*)(&d)+1) = b;

或者

((unsigned char*)(&d))[0] = a;

((unsigned char*)(&d))[1] = b;

以上这三种方法都是没有错误的,但在keil编译器中,编译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其中,第三种方法编译出的代码会更简洁。而今天要交给大家第4种方法:

方法4 【联合体】

typedef union{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2];

}u_int;

unsigned char dH = 0x11, dL=0x22;

unsigned int d;

u_int ud;

ud.c[0] = dH;

ud.c[1] = dL;

d = ud.i;

此时d = 0x1122;

这里就是利用了联合体union的特性来实现的(把两个8位数据合并成一个16位数据的方法)。在C语言里,操作指针最容易出现错误,所以在遇到这类问题时,大家不妨使用联合体的方式进行处理数据,既不容易出现错误,生成的代码又很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