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C优化篇之减少运算量

楼主(2023-01-21):
程序优化的另一个出发点是减少运行过程中的运算量,有两个大的思路:

    1)把部分计算量转移到离线,或者说把一部分工作挪到程序之外,人为处理,以减轻程序本身压力。比如查表、浮点转定点以及其他数学算法的优化等。

    2)分析和剔除代码中的多余水分,由于编译器能把一些简单的无效语句剔除,所以程序员可以做文章的地方一般就是循环体。

查表

   有些算法输入有限离散整数,输出固定的数据集合,这种模块本质只是提供一个有限数据集或者说常量数组,在程序里现场计算完全是浪费CPU资源,完全可以事先算好,形成数据表放在内存数据区,运行中只要查表而无需计算,是一种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如:

    long factorial(int i)

    {

      if (i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i * factorial(i - 1);  }

    }

    新代码:

    static long factorial_table[] = {1, 1, 2, 6, 24, 120, 720  /* etc */ };

    long factorial(int i)

    {

      return factorial_table;

    }

浮点转定点

    很多CPU没有专门针对浮点运算的硬件,而是通过软件库模拟浮点运算,效率非常低。如果程序中有大量浮点运算,应该用定点替代。基本原理是,确定某运算模块的浮点输入数据集的范围,在此基础上缩放2Q,把浮点数缩放为定点整数,然后进行整数运算,之后再把结果重新转换回浮点。简单说:

    float Mod1(float x, float y)

    {

       float z;

        //系列x,y的浮点运算,得到结果z

       return z;

    }

    假设x,y 的数据集范围都在[0.125,1 ],函数可大体改成

    float Mod1(float x, float y)

    {

       int ix =(int)x*8;

       int iy=(int)y*8;

       int iz;

       //系列 ix,iy的整数运算得到结果iz

      return (float )iz/float(8*8);

    }

    这一过程的原理在DSP资料中有详细论述,关键在于为不同模块的浮点运算确定合适的小数点变换位置,使变换后的运算既不溢出整数范围,又能保持足够精度,即所谓合理定标。这部分内容大家可自行查阅参考相关资料☺。

循环优化

    循环往往是profiler工具标识的程序计算集中的“热点”,因而是软件优化的重点对象,着眼点包括:

a. 优化计数器访问

    C的while /for循环中都需要一个计数器(counter),这个counter最好设计成递减到零,而不要用递增计数,两个原因:一是与0做比较的判断指令在某些芯片(ARM)中附加在算术运算指令之后,合2条指令为1条,这样每次递减循环少用一条判断指令(参考ARM汇编);二是递减循环不必保存counter的最大极限值,如果这个极限值是一个变量,那么用递增计数就要多占用一个寄存器。

b.把循环内的重复运算提取到循环之外

    仔细观察,把循环内部确定的分支或计算提到循环外,以消除重复,如:

    for(i=0; i<MAX; i++){

      if (n== 0)    a(i) = a(i) + b(i) * c ;

      else    a(i) = 0;

    }

    这里n是否为0的判断和循环内其它运算没有关系,没必要每次重复判断,可改为:

    if (n == 0) {

      for(i = 0;i < MAX; i++)  a(i) = a(i) + b(i) * c;

    }else{

      for(i= 0;i <k; i++)   a(i) = 0 ;

    }

    代码似乎多了,但执行效率要高,再比如:

    int GetCRC(char *instr)

    {

      int a;

      int x = -1;

      for(a = 0; a<strlen(instr);a++)    {      x+=*(int*)((int)instr+a);      }

      return x;

    }

    strlen是一个函数,编译器根据已有条件并不知道strlen结果始终不变,所以会笨笨的重复计算。很明显应增加一个局部变量int b,在for循环前计算b=strlen(instr),把循环变为for(a=0;a<b;a++)。消除这类重复计算,既提升代码的质量,也为低碳环保,绿色地球做出了贡献:)

c.循环展开

    循环展开可以减小循环次数,降低循环判断的开销。如:    for(i=0; i<100; i++) {   temp = temp*(array);  }

   这个循环内部运算很简单,但每次i<100的判断必不可少,这样循环中很大比例的指令消耗在循环结束条件的判断上,因此可以展开这个循环,变为:

    temp = temp*(array[0]);

    ......

    temp = temp*(array[99]);

    这样展开虽然看上去把原来两句话增加到100句,但实际可以减少100条判断指令。

    再举例有一幅24位真色彩图像,每像素包含R、G和B三分量,RGB分量各占8位,在0~255间取值。下面函数实现图像取反色,即每像素每分量都被255减。

    void NegPixel(Uint8* InPixel, Uint8 *OutPixel, int Width, int Height)

    {

      int sum = Width * Height * 3;

      for(int i=0;i<sum;i++)  {   OutPixel=255-InPixel;   }

    }

   循环体中的i<sum判断占了相当比例,于是展开:

    void NegPixel (Uint8 * InPixel, Uint8 * OutPixel,int Width, int Height)

    {

      int sum = Width * Height ;

      for(int i =0;i<sum;i+=3)

      {

        OutPixel=255-InPixel;

        OutPixel[i+1]=255-InPixel[i+1];

        OutPixel[i+2]=255-InPixel[i+2];

      }

    }

    循环次数变为原来三分之一,减少了2*sum/3个条件判断指令,这种部分展开能兼顾优化和代码密度。那如果循环次数是变量或某素数,怎么部分展开呢?首先确保第一次循环不超过数组边界,如原先循环长度为n,展开3次,可将循环限制设为n-2,使循环体内数组最大索引不超过数组长度n。如:

    void function(int array[],int *dest, int len)

    {

      int temp=1;

      for(int i=0;i<len;i++){        temp=temp*(array);       }

      *dest = temp;

    }

    展开为

    void function(int array[],int *dest, int len)

    {

      int temp=1;

      int limit=len-2;

      for(int i=0;i<limit;i+=3){    temp=temp*(array)*(array[i+1])*(array[i+2]);     }

      for(; i < len; i++){    temp = temp * array;     }

      *dest = temp;

    }

    所以如果循环展开k次,就把上限设为n-k+1,最大循环索引将会比n小,最后再处理掉余下的最后几个元素。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ipmux/article/details/19301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