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jlink无法识别芯片

楼主(2023-01-21):
我用的是正版jlink edu 版本,v11,可以确认jlink是ok的,驱动没有问题,连接其他芯片,可以正常调试。
目前jlink 可以输出5V,调换CLK和DIO线也没用,例程是凌鸥官方例程,也可以正常编译

求助
    还有什么其他解决思路吗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先确定硬件是否正常,如果是demo板重点看下DIO、CLK接口和芯片引脚是否连接正常,如果硬件是自己设计的,重点查下原理图和官网提供的是否一致(主要是引脚布局,如引脚顺序对应错位等等);有条件的可以换一个硬件试下。

网友B:
首先看下jlink是否支持你要识别的芯片,好多国产芯片不支持,其次看看你sw模式下几根线对了不,mcu供电了吗。

网友C:
检查一下电路,看看电压是不是正确吧。

网友D:
先排除一下硬件设计是否有BUG吧

网友D:
再检查一下你的芯片供电是否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排除一下硬件设计是否有BUG吧

用的是凌鸥的开发板,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检查一下你的芯片供电是否对头!

检查过了,5V供电正常,指示灯也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硬件是否正常,如果是demo板重点看下DIO、CLK接口和芯片引脚是否连接正常,如果硬件是自己设计的, ...

感谢回复,板子是凌鸥的demo板,硬件本身和硬件连接应该没有问题,5V的LED灯可以正常亮起

网友E:
试下5KHZ能识别码,5KHZ能识别应该是驱动不足吧

网友F:
如果仔细检查了不是硬件问题(可以找一个别人的正确工程验证一下),可以试试最开始在MDK中选择仿真器、下载器的时候,有个弹出让选择芯片类型,要选择cortex-cm0 (对于081来说),不要直接关闭或选其它,参考图片

楼主:
解决了,换了个盗版的jlink就可以识别芯片了。但是烧录不稳定,10次有7,8次是失败的,尝试降低了频率,从5Mhz,到2kHZ,没有什么改善,测量供电电平4.9V左右,烧录前还需要复位一下

网友G(2023-04-06):
【硬件是开发板】我的也是一直找不到芯片,jlink驱动都是正常的,在stm32的最小开发板上每次都可以识别到IC,现在只能把jlink速度降到50khz左右,才会识别到LKS的,现在烧录慢,用lksview也只有50KHZ,采集数据跟不上

网友H:
刚到的开发板 为什么我的一直不行啊

网友I:
开发板与jlink 电源端串联100欧电阻

网友J:
正版的不行,盗版的可以?

网友K(2023-05-08):
同样的问题,芯片 LKS32AT085
-V7 的盗版  J-link 无法在 Keil - Debug - SW Device 中显示
-确认  J-link 和驱动没问题,其他国产厂家的 M0 可以识别
有没有官方或者有经验的兄弟提供下可以稳定使用的 J-link 型号版本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同样的问题,芯片 LKS32AT085
-V7 的盗版  J-link 无法在 Keil - Debug - SW Device 中显示
-确认  J-lin ...

推荐的jlink:https://bbs.21ic.com/icview-3267240-1-1.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推荐的jlink:https://bbs.21ic.com/icview-3267240-1-1.html

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