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MAX7219的问题

楼主(2023-01-21):
我自己画原理图,PCB,自己打板子,买元器件,自己焊板子,测试成功,显示正常。
不过好几年了,前几个月还能正常用,最近就不行了,怎么也不显示。
我的原理图:

我又查了一下数据手册,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那个时间常数tDO和tDSPD各表示什么意思?还有那个CLOAD = 50pF又是什么意思?谢谢!
tDO

楼主:
我发现数码管好像是好的,比如我突然把三根控制线拔掉,直接电源线和地线,数码管有时会全亮。
那是不是说MAX7219芯片坏了呢?我有好几块板子,要坏怎么一块坏呢?

网友A:
严格按数据书来布板,你这个差限流电阻,大概率芯片烧坏了,led是电流性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按数据书来布板,你这个差限流电阻,大概率芯片烧坏了,led是电流性器件 ...

这是中文和英文数据手册的典型电路。
请问大神,段选和位选的限流电阻多大合适呢?还有,那三根数据线有没有必要加限流电阻呢?如果需要,加多少合适?都加4.7K怎么样?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数码管好像是好的,比如我突然把三根控制线拔掉,直接电源线和地线,数码管有时会全亮。
那是不是说M ...

根据你的描述,产生控制信号 DIN, LOAD,CLK 的电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产生控制信号 DIN, LOAD,CLK 的电路坏了。

谢谢!我又买了几个MAX7219,这回串上限流电阻。

网友A:
我只是粗略看了下,我不知道max7219内部是否有限流电阻,限流电阻多大要按数码led具体规格书来算,然后max的片子通用型芯片假货多,还不如找其它牌子的。

楼主:
这个芯片应该是真的。板子是我2014学硬件做着玩的。

网友C:
很简单的电路,感觉按照spec来应该就没问题的,应该是驱动芯片哪里坏了,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电路,感觉按照spec来应该就没问题的,应该是驱动芯片哪里坏了,换一个试试。 ...

说的有道理,已经买了还没,到货。

网友D:
是不是芯片烧坏了呢?增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吧。

网友D:
购买的MAX7219模块,驱动起来问题不大,都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