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NBK-RD8x3x 核心板+EBS003 IOT扩展板网口客户端+OLED显示

楼主(2023-01-22):
最近捣鼓网口,写的TCP客户端程序,正常收发数据,用OLED显示本机IP地址和网关。之所以没显示子网掩码,是因为实在显示不开了。
原理图:

代码,主程序:
#include "SC_Init.h"        // MCU initialization header file, including all firmware library header files
#include "SC_it.h"
#include "..\Drivers\SCDriver_list.h"
#include "HeadFiles\SysFunVarDefine.h"
#include "..\Apps\w5500.h"
#include <string.h>
/**************************************Generated by EasyCodeCube*************************************/
unsigned int Timer2_Counter=0; //Timer2?¨ê±?÷??êy±?á?(ms)
unsigned int W5500_Send_Delay_Counter=0; //W5500·¢?í?óê±??êy±?á?(ms)
unsigned char temp=0;
/*******************************************************************************
* oˉêy??  : W5500_Initialization
* ?èê?    : W55003?ê???????
* ê?è?    : ?T
* ê?3?    : ?T
* ·μ???μ  : ?T
* ?μ?÷    : ?T
*******************************************************************************/
void W5500_Initialization(void)
{
        W5500_Init();                //3?ê??ˉW5500??′??÷oˉêy
        Detect_Gateway();        //?ì2éí?1?·t???÷
        Socket_Init(0);                //???¨Socket(0~7)3?ê??ˉ,3?ê??ˉ???ú0
}

/*******************************************************************************
* oˉêy??  : Load_Net_Parameters
* ?èê?    : ×°??í???2?êy
* ê?è?    : ?T
* ê?3?    : ?T
* ·μ???μ  : ?T
* ?μ?÷    : í?1??¢?ú???¢??àíμ??·?¢±??úIPμ??·?¢???úo??¢??μ?IPμ??·?¢??μ????úo??¢???ú1¤×÷?£ê?
*******************************************************************************/
void Load_Net_Parameters(void)
{
        Gateway_IP[0] = 169;//?ó??í?1?2?êy
        Gateway_IP[1] = 254;
        Gateway_IP[2] = 159;
        Gateway_IP[3] = 1;

        Sub_Mask[0]=255;//?ó??×óí??ú??
        Sub_Mask[1]=255;
        Sub_Mask[2]=0;
        Sub_Mask[3]=0;

        Phy_Addr[0]=0x6D;//?ó????àíμ??·
        Phy_Addr[1]=0x58;
        Phy_Addr[2]=0x49;
        Phy_Addr[3]=0xFC;
        Phy_Addr[4]=0xA9;
        Phy_Addr[5]=0xB4;

        IP_Addr[0]=169;//?ó??±??úIPμ??·
        IP_Addr[1]=254;
        IP_Addr[2]=159;
        IP_Addr[3]=40;

        S0_Port[0] = 0x13;//?ó?????ú0μ????úo?5000
        S0_Port[1] = 0x88;

        S0_DIP[0]=169;//?ó?????ú0μ???μ?IPμ??·
        S0_DIP[1]=254;
        S0_DIP[2]=159;
        S0_DIP[3]=18;

        S0_DPort[0] = 0x17;//?ó?????ú0μ???μ????úo?6000
        S0_DPort[1] = 0x70;

        S0_Mode=TCP_CLIENT;//?ó?????ú0μ?1¤×÷?£ê?,TCP?í?§???£ê?
}

/*******************************************************************************
* oˉêy??  : W5500_Socket_Set
* ?èê?    : W5500???ú3?ê??ˉ????
* ê?è?    : ?T
* ê?3?    : ?T
* ·μ???μ  : ?T
* ?μ?÷    : ·?±eéè??4?????ú,?ù?Y???ú1¤×÷?£ê?,?????ú??óúTCP·t???÷?¢TCP?í?§???òUDP?£ê?.
*                        ′ó???ú×′ì?×??úSocket_State?éò??D?????úμ?1¤×÷?é??
*******************************************************************************/
void W5500_Socket_Set(void)
{
        if(S0_State==0)//???ú03?ê??ˉ????
        {
                if(S0_Mode==TCP_SERVER)//TCP·t???÷?£ê?
                {
                        if(Socket_Listen(0)==TRUE)
                                S0_State=S_INIT;
                        else
                                S0_State=0;
                }
                else if(S0_Mode==TCP_CLIENT)//TCP?í?§???£ê?
                {
                        if(Socket_Connect(0)==TRUE)
                                S0_State=S_INIT;
                        else
                                S0_State=0;
                }
                else//UDP?£ê?
                {
                        if(Socket_UDP(0)==TRUE)
                                S0_State=S_INIT|S_CONN;
                        else
                                S0_State=0;
                }
        }
}

/*******************************************************************************
* oˉêy??  : Process_Socket_Data
* ?èê?    : W5500?óê?2¢·¢?í?óê?μ?μ?êy?Y
* ê?è?    : s:???úo?
* ê?3?    : ?T
* ·μ???μ  : ?T
* ?μ?÷    : ±?1y3ì?èμ÷ó?S_rx_process()′óW5500μ????ú?óê?êy?Y?o3????áè?êy?Y,
*                        è?oó???áè?μ?êy?Y′óRx_Buffer??±′μ?Temp_Buffer?o3?????DD′|àí?£
*                        ′|àííê±?£???êy?Y′óTemp_Buffer??±′μ?Tx_Buffer?o3????£μ÷ó?S_tx_process()
*                        ·¢?íêy?Y?£
*******************************************************************************/
void Process_Socket_Data(SOCKET s)
{
        unsigned short size;
        size=Read_SOCK_Data_Buffer(s, Rx_Buffer);
<font color="#0000ff">        if(Rx_Buffer[0]=='1')
                GPIO_WriteHigh(LED_PORT, LED);
        if(Rx_Buffer[0]=='0')
                GPIO_WriteLow(LED_PORT, LED);</font>
        memcpy(Tx_Buffer, Rx_Buffer, size);
        Write_SOCK_Data_Buffer(s, Tx_Buffer, size);
}
/*************************************.Generated by EasyCodeCube.************************************/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ai,shi,ge;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
    /*<Generated by EasyCodeCube begin>*/
    /*<UserCodeStart>*//*<SinOne-Tag><36>*/
    IcResourceInit();
    /*<UserCodeEnd>*//*<SinOne-Tag><36>*/
    /*<UserCodeStart>*//*<SinOne-Tag><4>*/
        Load_Net_Parameters();                //×°??í???2?êy
        W5500_Hardware_Reset();                //ó2?t?′??W5500
        W5500_Initialization();                //W55003?ê???????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Char(0,0,73,16);                                //I
        OLED_ShowChar(8,0,80,16);                                   //P
        OLED_ShowCHinese( 16 , 0 , 0 );                        //地
    OLED_ShowCHinese( 32 , 0 , 1 );                        //址
    OLED_ShowChar(48,0,58,16);

<font color="#ff0000">    temp=Read_W5500_1Byte(0x000f);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temp1=0;
        if(bai!=0)
        {
                OLED_ShowChar(temp1,2 ,bai+48,16);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shi+48,16);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ge+48,16);

        }
        else
        {
                if(shi!=0)
                {
                         OLED_ShowChar(temp1,2 ,shi+48,16);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ge+48,16);

                }
                else
                {
                         OLED_ShowChar(temp1,2 ,ge+48,16);

                }
        }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46,16);
        temp=Read_W5500_1Byte(0x0010);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if(bai!=0)
        {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bai+48,16);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shi+48,16);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ge+48,16);

        }
        else
        {
                if(shi!=0)
                {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shi+48,16);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ge+48,16);

                }
                else
                {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ge+48,16);

                }
        }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46,16);
        temp=Read_W5500_1Byte(0x0011);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if(bai!=0)
        {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bai+48,16);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shi+48,16);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ge+48,16);

        }
        else
        {
                if(shi!=0)
                {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shi+48,16);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ge+48,16);

                }
                else
                {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ge+48,16);

                }
        }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46,16);
        temp=Read_W5500_1Byte(0x0012);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if(bai!=0)
        {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bai+48,16);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shi+48,16);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ge+48,16);

        }
        else
        {
                if(shi!=0)
                {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shi+48,16);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ge+48,16);

                }
                else
                {
                         temp1+=8;
                         OLED_ShowChar(temp1,2 ,ge+48,16);

                }
        }
//    OLED_ShowCHinese( 0 , 2 , 2 );
//    OLED_ShowCHinese( 16 , 2 , 3 );
//    OLED_ShowCHinese( 32 , 2 , 4 );
//    OLED_ShowCHinese( 48 , 2 , 5 );
//    OLED_ShowChar(64,2,58,16);

    OLED_ShowCHinese( 0 , 4 , 3 );                 //网
        OLED_ShowCHinese( 16 , 4 , 6 );               //关
    OLED_ShowChar(32,4 ,58,16);
        temp=Read_W5500_1Byte(0x0001);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temp2=0;
        if(bai!=0)
        {
                OLED_ShowChar(temp2,6 ,bai+48,16);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shi+48,16);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ge+48,16);

        }
        else
        {
                if(shi!=0)
                {
                         OLED_ShowChar(temp2,6 ,shi+48,16);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ge+48,16);

                }
                else
                {
                         OLED_ShowChar(temp2,6 ,ge+48,16);

                }
        }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46,16);
        temp=Read_W5500_1Byte(0x0002);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if(bai!=0)
        {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bai+48,16);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shi+48,16);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ge+48,16);

        }
        else
        {
                if(shi!=0)
                {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shi+48,16);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ge+48,16);

                }
                else
                {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ge+48,16);

                }
        }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46,16);
        temp=Read_W5500_1Byte(0x0003);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if(bai!=0)
        {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bai+48,16);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shi+48,16);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ge+48,16);

        }
        else
        {
                if(shi!=0)
                {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shi+48,16);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ge+48,16);

                }
                else
                {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ge+48,16);

                }
        }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46,16);
        temp=Read_W5500_1Byte(0x0004);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if(bai!=0)
        {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bai+48,16);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shi+48,16);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ge+48,16);

        }
        else
        {
                if(shi!=0)
                {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shi+48,16);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ge+48,16);

                }
                else
                {
                         temp2+=8;
                         OLED_ShowChar(temp2,6 ,ge+48,16);

                }
        }
</font>
//        Write_W5500_1Byte(0x0001,192);
//        temp=Read_W5500_1Byte(0x0001);
    /*****MainLoop*****/
    while(1)
    {
        /*<UserCodeStart>*//*<SinOne-Tag><14>*/
        /***User program***/
                W5500_Socket_Set();//W5500???ú3?ê??ˉ????

                W5500_Interrupt_Process();//W5500?D??′|àí3ìDò?ò?ü

                if((S0_Data & S_RECEIVE) == S_RECEIVE)//è?1?Socket0?óê?μ?êy?Y
                {
                        S0_Data&=~S_RECEIVE;
                        Process_Socket_Data(0);//W5500?óê?2¢·¢?í?óê?μ?μ?êy?Y
                }
                else if(W5500_Send_Delay_Counter >= 50000)//?¨ê±·¢?í×?·?′?
                {
                        if(S0_State == (S_INIT|S_CONN))
                        {
                                S0_Data&=~S_TRANSMITOK;
                                memcpy(Tx_Buffer, "\r\nWelcome To ChaungWeiElec!\r\n", 27);
                                Write_SOCK_Data_Buffer(0, Tx_Buffer, 27);//???¨Socket(0~7)·¢?íêy?Y′|àí,???ú0·¢?í27×??úêy?Y
                        }
                        W5500_Send_Delay_Counter=0;
                }
                W5500_Send_Delay_Counter++;
        /*<UserCodeEnd>*//*<SinOne-Tag><14>*/
        /*<Begin-Inserted by EasyCodeCube for Condition>*/
    }
    /*<UserCodeEnd>*//*<SinOne-Tag><4>*/
    /*<Generated by EasyCodeCube end>*/
}

W5500的驱动程序:
#include "SC_Init.h"        // MCU initialization header file, including all firmware library header files
#include "SC_it.h"
#include "..\Drivers\SCDriver_list.h"
#include "HeadFiles\SysFunVarDefine.h"
#include "..\Apps\W5500.h"

/***************----- 网络参数变量定义 -----***************/
unsigned char Gateway_IP[4];//网关IP地址
unsigned char Sub_Mask[4];        //子网掩码
unsigned char Phy_Addr[6];        //物理地址(MAC)
unsigned char IP_Addr[4];        //本机IP地址

unsigned char S0_Port[2];        //端口0的端口号(5000)
unsigned char S0_DIP[4];        //端口0目的IP地址
unsigned char S0_DPort[2];        //端口0目的端口号(6000)

unsigned char UDP_DIPR[4];        //UDP(广播)模式,目的主机IP地址
unsigned char UDP_DPORT[2];        //UDP(广播)模式,目的主机端口号

/***************----- 端口的运行模式 -----***************/
unsigned char S0_Mode =3;        //端口0的运行模式,0:TCP服务器模式,1:TCP客户端模式,2:UDP(广播)模式
#define TCP_SERVER        0x00        //TCP服务器模式
#define TCP_CLIENT        0x01        //TCP客户端模式
#define UDP_MODE        0x02        //UDP(广播)模式

/***************----- 端口的运行状态 -----***************/
unsigned char S0_State =0;        //端口0状态记录,1:端口完成初始化,2端口完成连接(可以正常传输数据)
#define S_INIT                0x01        //端口完成初始化
#define S_CONN                0x02        //端口完成连接,可以正常传输数据

/***************----- 端口收发数据的状态 -----***************/
unsigned char S0_Data;                //端口0接收和发送数据的状态,1:端口接收到数据,2:端口发送数据完成
#define S_RECEIVE         0x01        //端口接收到一个数据包
#define S_TRANSMITOK 0x02        //端口发送一个数据包完成

/***************----- 端口数据缓冲区 -----***************/
unsigned char Rx_Buffer[2048];        //端口接收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Tx_Buffer[2048];        //端口发送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W5500_Interrupt;        //W5500中断标志(0:无中断,1:有中断)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j=0;j<5;j++)
                for(i=0;i<x;i++);
}
/*******************************************************************************
* 函数名  : SPI1_Send_Byte
* 描述    : SPI1发送1个字节数据
* 输入    : dat:待发送的数据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SPI1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SCI2_SPI_SendData_8(dat);
}

/*******************************************************************************
* 函数名  : SPI1_Send_Short
* 描述    : SPI1发送2个字节数据(16位)
* 输入    : dat:待发送的16位数据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SPI1_Send_Short(unsigned short dat)
{
        SPI1_Send_Byte(dat/256);//写数据高位
        SPI1_Send_Byte(dat);        //写数据低位
}

/*******************************************************************************
* 函数名  : Write_W5500_1Byte
* 描述    : 通过SPI1向指定地址寄存器写1个字节数据
* 输入    : reg:16位寄存器地址,dat:待写入的数据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Write_W5500_1Byte(unsigned short reg, unsigned char dat)
{
        GPIO_WriteLow(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reg);//通过SPI1写16位寄存器地址
        SPI1_Send_Byte(FDM1|RWB_WRITE|COMMON_R);//通过SPI1写控制字节,1个字节数据长度,写数据,选择通用寄存器
        SPI1_Send_Byte(dat);//写1个字节数据

        GPIO_WriteHigh(W5500_SCS_PORT, W5500_SCS); //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

/*******************************************************************************
* 函数名  : Write_W5500_2Byte
* 描述    : 通过SPI1向指定地址寄存器写2个字节数据
* 输入    : reg:16位寄存器地址,dat:16位待写入的数据(2个字节)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Write_W5500_2Byte(unsigned short reg, unsigned short dat)
{
        GPIO_WriteLow(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reg);//通过SPI1写16位寄存器地址
        SPI1_Send_Byte(FDM2|RWB_WRITE|COMMON_R);//通过SPI1写控制字节,2个字节数据长度,写数据,选择通用寄存器
        SPI1_Send_Short(dat);//写16位数据

        GPIO_WriteHigh(W5500_SCS_PORT, W5500_SCS); //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

/*******************************************************************************
* 函数名  : Write_W5500_nByte
* 描述    : 通过SPI1向指定地址寄存器写n个字节数据
* 输入    : reg:16位寄存器地址,*dat_ptr:待写入数据缓冲区指针,size:待写入的数据长度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Write_W5500_nByte(unsigned short reg, unsigned char *dat_ptr, unsigned short size)
{
        unsigned short i;

        GPIO_WriteLow(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reg);//通过SPI1写16位寄存器地址
        SPI1_Send_Byte(VDM|RWB_WRITE|COMMON_R);//通过SPI1写控制字节,N个字节数据长度,写数据,选择通用寄存器

        for(i=0;i<size;i++)//循环将缓冲区的size个字节数据写入W5500
        {
                SPI1_Send_Byte(*dat_ptr++);//写一个字节数据
        }

        GPIO_WriteHigh(W5500_SCS_PORT, W5500_SCS); //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

/*******************************************************************************
* 函数名  : Write_W5500_SOCK_1Byte
* 描述    : 通过SPI1向指定端口寄存器写1个字节数据
* 输入    : s:端口号,reg:16位寄存器地址,dat:待写入的数据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Write_W5500_SOCK_1Byte(SOCKET s, unsigned short reg, unsigned char dat)
{
        GPIO_WriteLow(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reg);//通过SPI1写16位寄存器地址
        SPI1_Send_Byte(FDM1|RWB_WRITE|(s*0x20+0x08));//通过SPI1写控制字节,1个字节数据长度,写数据,选择端口s的寄存器
        SPI1_Send_Byte(dat);//写1个字节数据

        GPIO_WriteHigh(W5500_SCS_PORT, W5500_SCS); //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

/*******************************************************************************
* 函数名  : Write_W5500_SOCK_2Byte
* 描述    : 通过SPI1向指定端口寄存器写2个字节数据
* 输入    : s:端口号,reg:16位寄存器地址,dat:16位待写入的数据(2个字节)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Write_W5500_SOCK_2Byte(SOCKET s, unsigned short reg, unsigned short dat)
{
        GPIO_WriteLow(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reg);//通过SPI1写16位寄存器地址
        SPI1_Send_Byte(FDM2|RWB_WRITE|(s*0x20+0x08));//通过SPI1写控制字节,2个字节数据长度,写数据,选择端口s的寄存器
        SPI1_Send_Short(dat);//写16位数据

        GPIO_WriteHigh(W5500_SCS_PORT, W5500_SCS); //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

/*******************************************************************************
* 函数名  : Write_W5500_SOCK_4Byte
* 描述    : 通过SPI1向指定端口寄存器写4个字节数据
* 输入    : s:端口号,reg:16位寄存器地址,*dat_ptr:待写入的4个字节缓冲区指针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Write_W5500_SOCK_4Byte(SOCKET s, unsigned short reg, unsigned char *dat_ptr)
{
        GPIO_WriteLow(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reg);//通过SPI1写16位寄存器地址
        SPI1_Send_Byte(FDM4|RWB_WRITE|(s*0x20+0x08));//通过SPI1写控制字节,4个字节数据长度,写数据,选择端口s的寄存器

        SPI1_Send_Byte(*dat_ptr++);//写第1个字节数据
        SPI1_Send_Byte(*dat_ptr++);//写第2个字节数据
        SPI1_Send_Byte(*dat_ptr++);//写第3个字节数据
        SPI1_Send_Byte(*dat_ptr++);//写第4个字节数据

        GPIO_WriteHigh(W5500_SCS_PORT, W5500_SCS); //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

/*******************************************************************************
* 函数名  : Read_W5500_1Byte
* 描述    : 读W5500指定地址寄存器的1个字节数据
* 输入    : reg:16位寄存器地址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读取到寄存器的1个字节数据
* 说明    : 无
*******************************************************************************/
unsigned char Read_W5500_1Byte(unsigned short reg)
{
        unsigned char i;

        GPIO_WriteLow(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reg);//通过SPI1写16位寄存器地址
        SPI1_Send_Byte(FDM1|RWB_READ|COMMON_R);//通过SPI1写控制字节,1个字节数据长度,读数据,选择通用寄存器

//        i=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SPI1_Send_Byte(0x00);//发送一个哑数据
//        i=SPI_I2S_ReceiveData(SPI1);//读取1个字节数据
        i=USCI2_SPI_ReceiveData_8_1();
        i=USCI2_SPI_ReceiveData_8();
        GPIO_WriteHigh(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return i;//返回读取到的寄存器数据
}

/*******************************************************************************
* 函数名  : Read_W5500_SOCK_1Byte
* 描述    : 读W5500指定端口寄存器的1个字节数据
* 输入    : s:端口号,reg:16位寄存器地址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读取到寄存器的1个字节数据
* 说明    : 无
*******************************************************************************/
unsigned char Read_W5500_SOCK_1Byte(SOCKET s, unsigned short reg)
{
        unsigned char i;

        GPIO_WriteLow(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reg);//通过SPI1写16位寄存器地址
        SPI1_Send_Byte(FDM1|RWB_READ|(s*0x20+0x08));//通过SPI1写控制字节,1个字节数据长度,读数据,选择端口s的寄存器

//        i=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SPI1_Send_Byte(0x00);//发送一个哑数据
//        i=SPI_I2S_ReceiveData(SPI1);//读取1个字节数据
        i=USCI2_SPI_ReceiveData_8_1();
        i=USCI2_SPI_ReceiveData_8();
        GPIO_WriteHigh(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return i;//返回读取到的寄存器数据
}

/*******************************************************************************
* 函数名  : Read_W5500_SOCK_2Byte
* 描述    : 读W5500指定端口寄存器的2个字节数据
* 输入    : s:端口号,reg:16位寄存器地址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读取到寄存器的2个字节数据(16位)
* 说明    : 无
*******************************************************************************/
unsigned short Read_W5500_SOCK_2Byte(SOCKET s, unsigned short reg)
{
        unsigned short i;

        GPIO_WriteLow(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reg);//通过SPI1写16位寄存器地址
        SPI1_Send_Byte(FDM2|RWB_READ|(s*0x20+0x08));//通过SPI1写控制字节,2个字节数据长度,读数据,选择端口s的寄存器

//        i=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SPI1_Send_Byte(0x00);//发送一个哑数据
//        i=SPI_I2S_ReceiveData(SPI1);//读取高位数据
        i=USCI2_SPI_ReceiveData_8_1();
        i=USCI2_SPI_ReceiveData_8();
        i*=256;
        //SPI1_Send_Byte(0x00);//发送一个哑数据

        i+=USCI2_SPI_ReceiveData_8();//读取低位数据

        GPIO_WriteHigh(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return i;//返回读取到的寄存器数据
}

/*******************************************************************************
* 函数名  : Read_SOCK_Data_Buffer
* 描述    : 从W5500接收数据缓冲区中读取数据
* 输入    : s:端口号,*dat_ptr:数据保存缓冲区指针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读取到的数据长度,rx_size个字节
* 说明    : 无
*******************************************************************************/
unsigned short Read_SOCK_Data_Buffer(SOCKET s, unsigned char *dat_ptr)
{
        unsigned short rx_size;
        unsigned short offset, offset1;
        unsigned short i;
        unsigned char j;

        rx_size=Read_W5500_SOCK_2Byte(s,Sn_RX_RSR);
        if(rx_size==0) return 0;//没接收到数据则返回
        if(rx_size>1460) rx_size=1460;

        offset=Read_W5500_SOCK_2Byte(s,Sn_RX_RD);
        offset1=offset;
        offset&=(S_RX_SIZE-1);//计算实际的物理地址

        GPIO_WriteLow(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offset);//写16位地址
        SPI1_Send_Byte(VDM|RWB_READ|(s*0x20+0x18));//写控制字节,N个字节数据长度,读数据,选择端口s的寄存器
        //j=SPI_I2S_ReceiveData(SPI1);
        j=USCI2_SPI_ReceiveData_8_1();
        if((offset+rx_size)<S_RX_SIZE)//如果最大地址未超过W5500接收缓冲区寄存器的最大地址
        {
                for(i=0;i<rx_size;i++)//循环读取rx_size个字节数据
                {
//                        SPI1_Send_Byte(0x00);//发送一个哑数据
//                        j=SPI_I2S_ReceiveData(SPI1);//读取1个字节数据
                        j=USCI2_SPI_ReceiveData_8();
                        *dat_ptr=j;//将读取到的数据保存到数据保存缓冲区
                        dat_ptr++;//数据保存缓冲区指针地址自增1
                }
        }
        else//如果最大地址超过W5500接收缓冲区寄存器的最大地址
        {
                offset=S_RX_SIZE-offset;
                for(i=0;i<offset;i++)//循环读取出前offset个字节数据
                {
//                        SPI1_Send_Byte(0x00);//发送一个哑数据
//                        j=SPI_I2S_ReceiveData(SPI1);//读取1个字节数据
                        j=USCI2_SPI_ReceiveData_8();
                        *dat_ptr=j;//将读取到的数据保存到数据保存缓冲区
                        dat_ptr++;//数据保存缓冲区指针地址自增1
                }
                GPIO_WriteHigh(W5500_SCS_PORT, W5500_SCS); //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GPIO_WriteLow(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0x00);//写16位地址
                SPI1_Send_Byte(VDM|RWB_READ|(s*0x20+0x18));//写控制字节,N个字节数据长度,读数据,选择端口s的寄存器
                //j=SPI_I2S_ReceiveData(SPI1);
                j=USCI2_SPI_ReceiveData_8_1();
                for(;i<rx_size;i++)//循环读取后rx_size-offset个字节数据
                {
//                        SPI1_Send_Byte(0x00);//发送一个哑数据
//                        j=SPI_I2S_ReceiveData(SPI1);//读取1个字节数据
                        j=USCI2_SPI_ReceiveData_8();
                        *dat_ptr=j;//将读取到的数据保存到数据保存缓冲区
                        dat_ptr++;//数据保存缓冲区指针地址自增1
                }
        }
        GPIO_WriteHigh(W5500_SCS_PORT, W5500_SCS); //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offset1+=rx_size;//更新实际物理地址,即下次读取接收到的数据的起始地址
        Write_W5500_SOCK_2Byte(s, Sn_RX_RD, offset1);
        Write_W5500_SOCK_1Byte(s, Sn_CR, RECV);//发送启动接收命令
        return rx_size;//返回接收到数据的长度
}

/*******************************************************************************
* 函数名  : Write_SOCK_Data_Buffer
* 描述    : 将数据写入W5500的数据发送缓冲区
* 输入    : s:端口号,*dat_ptr:数据保存缓冲区指针,size:待写入数据的长度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Write_SOCK_Data_Buffer(SOCKET s, unsigned char *dat_ptr, unsigned short size)
{
        unsigned short offset,offset1;
        unsigned short i;

        //如果是UDP模式,可以在此设置目的主机的IP和端口号
        if((Read_W5500_SOCK_1Byte(s,Sn_MR)&0x0f) != SOCK_UDP)//如果Socket打开失败
        {
                Write_W5500_SOCK_4Byte(s, Sn_DIPR, UDP_DIPR);//设置目的主机IP
                Write_W5500_SOCK_2Byte(s, Sn_DPORTR, UDP_DPORT[0]*256+UDP_DPORT[1]);//设置目的主机端口号
        }

        offset=Read_W5500_SOCK_2Byte(s,Sn_TX_WR);
        offset1=offset;
        offset&=(S_TX_SIZE-1);//计算实际的物理地址

        GPIO_WriteLow(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offset);//写16位地址
        SPI1_Send_Byte(VDM|RWB_WRITE|(s*0x20+0x10));//写控制字节,N个字节数据长度,写数据,选择端口s的寄存器

        if((offset+size)<S_TX_SIZE)//如果最大地址未超过W5500发送缓冲区寄存器的最大地址
        {
                for(i=0;i<size;i++)//循环写入size个字节数据
                {
                        SPI1_Send_Byte(*dat_ptr++);//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
        else//如果最大地址超过W5500发送缓冲区寄存器的最大地址
        {
                offset=S_TX_SIZE-offset;
                for(i=0;i<offset;i++)//循环写入前offset个字节数据
                {
                        SPI1_Send_Byte(*dat_ptr++);//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GPIO_WriteHigh(W5500_SCS_PORT, W5500_SCS); //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GPIO_WriteLow(W5500_SCS_PORT, W5500_SCS);//置W5500的SCS为低电平

                SPI1_Send_Short(0x00);//写16位地址
                SPI1_Send_Byte(VDM|RWB_WRITE|(s*0x20+0x10));//写控制字节,N个字节数据长度,写数据,选择端口s的寄存器

                for(;i<size;i++)//循环写入size-offset个字节数据
                {
                        SPI1_Send_Byte(*dat_ptr++);//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
        GPIO_WriteHigh(W5500_SCS_PORT, W5500_SCS); //置W5500的SCS为高电平

        offset1+=size;//更新实际物理地址,即下次写待发送数据到发送数据缓冲区的起始地址
        Write_W5500_SOCK_2Byte(s, Sn_TX_WR, offset1);
        Write_W5500_SOCK_1Byte(s, Sn_CR, SEND);//发送启动发送命令
}

/*******************************************************************************
* 函数名  : W5500_Hardware_Reset
* 描述    : 硬件复位W550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W5500的复位引脚保持低电平至少500us以上,才能重围W5500
*******************************************************************************/
void W5500_Hardware_Reset(void)
{
        GPIO_WriteLow(W5500_RST_PORT, W5500_RST);//复位引脚拉低
        Delay(500);
        GPIO_WriteHigh(W5500_RST_PORT, W5500_RST);//复位引脚拉高
        Delay(2000);
        while((Read_W5500_1Byte(PHYCFGR)&LINK)==0);//等待以太网连接完成
}

/*******************************************************************************
* 函数名  : W5500_Init
* 描述    : 初始化W5500寄存器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在使用W5500之前,先对W5500初始化
*******************************************************************************/
void W5500_Init(void)
{
        u8 i=0;

        Write_W5500_1Byte(MR, RST);//软件复位W5500,置1有效,复位后自动清0
        Delay(10);//延时10ms,自己定义该函数

        //设置网关(Gateway)的IP地址,Gateway_IP为4字节unsigned char数组,自己定义
        //使用网关可以使通信突破子网的局限,通过网关可以访问到其它子网或进入Internet
        Write_W5500_nByte(GAR, Gateway_IP, 4);

        //设置子网掩码(MASK)值,SUB_MASK为4字节unsigned char数组,自己定义
        //子网掩码用于子网运算
        Write_W5500_nByte(SUBR,Sub_Mask,4);

        //设置物理地址,PHY_ADDR为6字节unsigned char数组,自己定义,用于唯一标识网络设备的物理地址值
        //该地址值需要到IEEE申请,按照OUI的规定,前3个字节为厂商代码,后三个字节为产品序号
        //如果自己定义物理地址,注意第一个字节必须为偶数
        Write_W5500_nByte(SHAR,Phy_Addr,6);

        //设置本机的IP地址,IP_ADDR为4字节unsigned char数组,自己定义
        //注意,网关IP必须与本机IP属于同一个子网,否则本机将无法找到网关
        Write_W5500_nByte(SIPR,IP_Addr,4);

        //设置发送缓冲区和接收缓冲区的大小,参考W5500数据手册
        for(i=0;i<8;i++)
        {
                Write_W5500_SOCK_1Byte(i,Sn_RXBUF_SIZE, 0x02);//Socket Rx memory size=2k
                Write_W5500_SOCK_1Byte(i,Sn_TXBUF_SIZE, 0x02);//Socket Tx mempry size=2k
        }

        //设置重试时间,默认为2000(200ms)
        //每一单位数值为100微秒,初始化时值设为2000(0x07D0),等于200毫秒
        Write_W5500_2Byte(RTR, 0x07d0);

        //设置重试次数,默认为8次
        //如果重发的次数超过设定值,则产生超时中断(相关的端口中断寄存器中的Sn_IR 超时位(TIMEOUT)置“1”)
        Write_W5500_1Byte(RCR,8);
}

/*******************************************************************************
* 函数名  : Detect_Gateway
* 描述    : 检查网关服务器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成功返回TRUE(0xFF),失败返回FALSE(0x00)
* 说明    : 无
*******************************************************************************/
unsigned char Detect_Gateway(void)
{
        unsigned char ip_adde[4];
        ip_adde[0]=IP_Addr[0]+1;
        ip_adde[1]=IP_Addr[1]+1;
        ip_adde[2]=IP_Addr[2]+1;
        ip_adde[3]=IP_Addr[3]+1;

        //检查网关及获取网关的物理地址
        Write_W5500_SOCK_4Byte(0,Sn_DIPR,ip_adde);//向目的地址寄存器写入与本机IP不同的IP值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MR,MR_TCP);//设置socket为TCP模式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CR,OPEN);//打开Socket
        Delay(5);//延时5ms

        if(Read_W5500_SOCK_1Byte(0,Sn_SR) != SOCK_INIT)//如果socket打开失败
        {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CR,CLOSE);//打开不成功,关闭Socket
                return FALSE;//返回FALSE(0x00)
        }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CR,CONNECT);//设置Socket为Connect模式

        do
        {
                u8 j=0;
                j=Read_W5500_SOCK_1Byte(0,Sn_IR);//读取Socket0中断标志寄存器
                if(j!=0)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IR,j);
                Delay(5);//延时5ms
                if((j&IR_TIMEOUT) == IR_TIMEOUT)
                {
                        return FALSE;
                }
                else if(Read_W5500_SOCK_1Byte(0,Sn_DHAR) != 0xff)
                {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CR,CLOSE);//关闭Socket
                        return TRUE;
                }
        }while(1);
}

/*******************************************************************************
* 函数名  : Socket_Init
* 描述    : 指定Socket(0~7)初始化
* 输入    : s:待初始化的端口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Socket_Init(SOCKET s)
{
        //设置分片长度,参考W5500数据手册,该值可以不修改
        Write_W5500_SOCK_2Byte(0, Sn_MSSR, 1460);//最大分片字节数=1460(0x5b4)
        //设置指定端口
        switch(s)
        {
                case 0:
                        //设置端口0的端口号
                        Write_W5500_SOCK_2Byte(0, Sn_PORT, S0_Port[0]*256+S0_Port[1]);
                        //设置端口0目的(远程)端口号
                        Write_W5500_SOCK_2Byte(0, Sn_DPORTR, S0_DPort[0]*256+S0_DPort[1]);
                        //设置端口0目的(远程)IP地址
                        Write_W5500_SOCK_4Byte(0, Sn_DIPR, S0_DIP);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5:
                        break;

                case 6:
                        break;

                case 7: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函数名  : Socket_Connect
* 描述    : 设置指定Socket(0~7)为客户端与远程服务器连接
* 输入    : s:待设定的端口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成功返回TRUE(0xFF),失败返回FALSE(0x00)
* 说明    : 当本机Socket工作在客户端模式时,引用该程序,与远程服务器建立连接
*                        如果启动连接后出现超时中断,则与服务器连接失败,需要重新调用该程序连接
*                        该程序每调用一次,就与服务器产生一次连接
*******************************************************************************/
unsigned char Socket_Connect(SOCKET s)
{
        Write_W5500_SOCK_1Byte(s,Sn_MR,MR_TCP);//设置socket为TCP模式
        Write_W5500_SOCK_1Byte(s,Sn_CR,OPEN);//打开Socket
        Delay(5);//延时5ms
        if(Read_W5500_SOCK_1Byte(s,Sn_SR)!=SOCK_INIT)//如果socket打开失败
        {
                Write_W5500_SOCK_1Byte(s,Sn_CR,CLOSE);//打开不成功,关闭Socket
                return FALSE;//返回FALSE(0x00)
        }
        Write_W5500_SOCK_1Byte(s,Sn_CR,CONNECT);//设置Socket为Connect模式
        return TRUE;//返回TRUE,设置成功
}

/*******************************************************************************
* 函数名  : Socket_Listen
* 描述    : 设置指定Socket(0~7)作为服务器等待远程主机的连接
* 输入    : s:待设定的端口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成功返回TRUE(0xFF),失败返回FALSE(0x00)
* 说明    : 当本机Socket工作在服务器模式时,引用该程序,等等远程主机的连接
*                        该程序只调用一次,就使W5500设置为服务器模式
*******************************************************************************/
unsigned char Socket_Listen(SOCKET s)
{
        Write_W5500_SOCK_1Byte(s,Sn_MR,MR_TCP);//设置socket为TCP模式
        Write_W5500_SOCK_1Byte(s,Sn_CR,OPEN);//打开Socket
        Delay(5);//延时5ms
        if(Read_W5500_SOCK_1Byte(s,Sn_SR)!=SOCK_INIT)//如果socket打开失败
        {
                Write_W5500_SOCK_1Byte(s,Sn_CR,CLOSE);//打开不成功,关闭Socket
                return FALSE;//返回FALSE(0x00)
        }
        Write_W5500_SOCK_1Byte(s,Sn_CR,LISTEN);//设置Socket为侦听模式
        Delay(5);//延时5ms
        if(Read_W5500_SOCK_1Byte(s,Sn_SR)!=SOCK_LISTEN)//如果socket设置失败
        {
                Write_W5500_SOCK_1Byte(s,Sn_CR,CLOSE);//设置不成功,关闭Socket
                return FALSE;//返回FALSE(0x00)
        }

        return TRUE;

        //至此完成了Socket的打开和设置侦听工作,至于远程客户端是否与它建立连接,则需要等待Socket中断,
        //以判断Socket的连接是否成功。参考W5500数据手册的Socket中断状态
        //在服务器侦听模式不需要设置目的IP和目的端口号
}

/*******************************************************************************
* 函数名  : Socket_UDP
* 描述    : 设置指定Socket(0~7)为UDP模式
* 输入    : s:待设定的端口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成功返回TRUE(0xFF),失败返回FALSE(0x00)
* 说明    : 如果Socket工作在UDP模式,引用该程序,在UDP模式下,Socket通信不需要建立连接
*                        该程序只调用一次,就使W5500设置为UDP模式
*******************************************************************************/
unsigned char Socket_UDP(SOCKET s)
{
        Write_W5500_SOCK_1Byte(s,Sn_MR,MR_UDP);//设置Socket为UDP模式*/
        Write_W5500_SOCK_1Byte(s,Sn_CR,OPEN);//打开Socket*/
        Delay(5);//延时5ms
        if(Read_W5500_SOCK_1Byte(s,Sn_SR)!=SOCK_UDP)//如果Socket打开失败
        {
                Write_W5500_SOCK_1Byte(s,Sn_CR,CLOSE);//打开不成功,关闭Socket
                return FALSE;//返回FALSE(0x00)
        }
        else
                return TRUE;

        //至此完成了Socket的打开和UDP模式设置,在这种模式下它不需要与远程主机建立连接
        //因为Socket不需要建立连接,所以在发送数据前都可以设置目的主机IP和目的Socket的端口号
        //如果目的主机IP和目的Socket的端口号是固定的,在运行过程中没有改变,那么也可以在这里设置
}

/*******************************************************************************
* 函数名  : W5500_Interrupt_Process
* 描述    : W5500中断处理程序框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W5500_Interrupt_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i,j;

IntDispose:

        i=Read_W5500_1Byte(SIR);//读取端口中断标志寄存器
        if((i & S0_INT) == S0_INT)//Socket0事件处理
        {
                j=Read_W5500_SOCK_1Byte(0,Sn_IR);//读取Socket0中断标志寄存器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IR,j);
                if(j&IR_CON)//在TCP模式下,Socket0成功连接
                {
                        S0_State|=S_CONN;//网络连接状态0x02,端口完成连接,可以正常传输数据
                }
                if(j&IR_DISCON)//在TCP模式下Socket断开连接处理
                {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CR,CLOSE);//关闭端口,等待重新打开连接
                        Socket_Init(0);                //指定Socket(0~7)初始化,初始化端口0
                        S0_State=0;//网络连接状态0x00,端口连接失败
                }
                if(j&IR_SEND_OK)//Socket0数据发送完成,可以再次启动S_tx_process()函数发送数据
                {
                        S0_Data|=S_TRANSMITOK;//端口发送一个数据包完成
                }
                if(j&IR_RECV)//Socket接收到数据,可以启动S_rx_process()函数
                {
                        S0_Data|=S_RECEIVE;//端口接收到一个数据包
                }
                if(j&IR_TIMEOUT)//Socket连接或数据传输超时处理
                {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CR,CLOSE);// 关闭端口,等待重新打开连接
                        S0_State=0;//网络连接状态0x00,端口连接失败
                }
        }

        if(Read_W5500_1Byte(SIR) != 0)
                goto IntDispose;
}

W5500.H部分代码:
/***************----- W5500 GPIO定义 -----***************/
#define W5500_SCS                GPIO_PIN_7        //定义W5500的CS引脚
#define W5500_SCS_PORT        GPIO0

#define W5500_RST                GPIO_PIN_3        //定义W5500的RST引脚
#define W5500_RST_PORT        GPIO0

#define LED                GPIO_PIN_1        //定义LED引脚
#define LED_PORT        GPIO0
效果图:

代码中红色的部分是设置好IP地址网关以后从相应寄存器里读出来显示的。
收到下位机发来的数据。
上位机往下位机发1
点亮板子上的LED灯。
上位机往下位机发0
板子上的熄灭。
点灯灭灯的程序

我还没来得及拆封,你就玩起来了

楼主:
帖子发出之前,代码可以显示红色和蓝色,发出去之后,颜色就不对了。

网友A:
新年第一帖

网友B:
很给力的代码,注释也写的很详细,很有参考价值,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C:
这个网口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网口怎么做的?

淘宝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