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触控按键的问题

楼主(2023-01-23):
我看了一份文档,【触控】触控按键异常问题排查说明V1.0,里面说触控调试相关操作请参考《新定义 XXX 系列 TouchKey MCU 应用指南》《RDS 魔盒触控应用详细使用手册》《RDS魔盒触控快速应用手册》三份说明文档。
我只找到了《新定义 XXX 系列 TouchKey MCU 应用指南》,另外两份文档没找到。
谁知道哪里有?谢谢!

网友A:
《新定义 XXX 系列 TouchKey MCU 应用指南》: 新定义RD8系列TouchKey MCU 应用指南

《RDS 魔盒触控应用详细使用手册》
《RDS魔盒触控快速应用手册》

网友A:
《RDS 魔盒触控应用详细使用手册》
《RDS魔盒触控快速应用手册》文档在魔盒里

网友A:
《RDS 魔盒触控应用详细使用手册》《RDS魔盒触控快速应用手册》
文档在易码魔盒里, 打开魔盒-帮助-应用指南,就可以找到指导文档了

网友B:
没有接触过类似的东西,二楼给出了其中一份,一下两个链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S 魔盒触控应用详细使用手册》
《RDS魔盒触控快速应用手册》文档在魔盒里

谢谢

网友C:
触摸按键设计的话,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触摸按键设计的话,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触摸按键设计的注意事项: Layout整体布局要求,布线要求,敷铜要求,触控面板的材料选择等等, 详细的描述参见文档《新定义触控按键MCU PCB设计要点 V1.0.pdf》

网友D(2023-04-21):
文档好多,看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