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oot跳转至APP后无法使用中断

楼主(2023-01-24):
boot跳转至APP后无法使用中断,在boot中__set_PRIMASK(1);禁止总中断,跳转到app后没有不能进中断,开启__set_PRIMASK(0);后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芯片NUC029LAN.请教跳转到APP后如何开启总中断?

网友A:
__enable_irq();    /*  使能全局中断 */

__disable_irq();  /* 禁止全局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enable_irq();    /*  使能全局中断 */

__disable_irq();  /* 禁止全局中断*/

__set_PRIMASK(1),是NUC029lan官方例程中boot例程中关闭中断的方法,但在APP例程中没有开启中断。请问您在nuc029中这样使能中断吗?    __enable_irq();    /*  使能全局中断 */

__disable_irq();  /* 禁止全局中断*/

网友B:
向量表重映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量表重映射了吗

重新映射了,跳转到APP程序后,比如初始化了定时器中断,进入while后除了中断,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就是没有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