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32MC086无感控制驱动不了电机

楼主(2023-01-24):
使用的是官方开发板和LKS08x_FOC_SensorLessV4.27.6,电机是一个类似航模用的电机。电机参数都测量修改了。但是驱动不起来,在开环切闭环的时候速度会突然下降,然后要么低速旋转,要么报过流。低速旋转发热很大。数据是开环角度和观察器角度

请问

什么参数需要修改吗 ?

网友A:
请问你的RTT三个变量显示的是什么数据?你的附件参数,打开是乱码?可以尝试:1、 单只运行在开环状态下,观察下电流是否跟随的上,以及开环角度与观测器角度是否变化趋势接近。2、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分别设置多大? 3、开环角度与观测器角度变化趋势一致正确后,再进行闭环;开始可以把电流环的给定电流小一点,适当调节PLL的KP KI,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RTT三个变量显示的是什么数据?你的附件参数,打开是乱码?可以尝试:1、 单只运行在开环状态下, ...

你好,数据是开环角度(红)和观察器角度(绿)
如果运行在开环状态下,电源的电流会逐渐增大,过一会就过流了,HardCurrentError 会置1下图是开环状态下的数据

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24V 6A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数据是开环角度(红)和观察器角度(绿)
如果运行在开环状态下,电源的电流会逐渐增大,过一会就 ...

开环频率再给大点,观测器的KPKI可以适当小一些,如KP=20和KI=10。电流环的KPKI在开环的时候要调好,是否调好可以看ID和IQ的给定和反馈跟踪情况,还有ID和IQ反馈稳态时的波动幅值。开环切闭环时间可以再小一些试试,让它尽快的切过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数据是开环角度(红)和观察器角度(绿)
如果运行在开环状态下,电源的电流会逐渐增大,过一会就 ...

对比下实际相电流波形,程序中设置的是1A,实际母线电流应该也是稳定的,而不应该一直增加。

网友D:
这种方式不错的,很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环频率再给大点,观测器的KPKI可以适当小一些,如KP=20和KI=10。电流环的KPKI在开环的时候要调好,是否 ...

理论上开环也可以一直运行的是吗?而不是电流越来越大。观测器的Kp Ki 调小的话感觉一直跟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开环也可以一直运行的是吗?而不是电流越来越大。观测器的Kp Ki 调小的话感觉一直跟不上
...

开环是可以一直稳定运行,且运行的相电流峰值就是第二段定位电流,如果电流一直增大,你可以检测电流KPKI,电流采用,OPA放大倍数,采用电阻设置这块,原因就是电流采样或者电流环问题。

楼主(点评):
感谢 我再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