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输出波形对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1-27):
不对呀,上面0.7,下面不是0

网友B:
跟信号幅度有关系的。假设包络波1V,脉冲顶部2V,则嵌位输出脉冲顶部为0.7V,底部为-0.3V。

网友C:
这个基信号有载波啊,不是普通的PWM啊,通过钳位电路把信号消顶后最后得到的这个信号。还问下楼主这电路的是什么文献上的。

网友D:
正确!
但RC的时间常数必须小于低频变化的周期,否则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