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的事项探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1-31):
如果是专用充电器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捕捉一下浪涌脉冲有多大,能量不大的话电容就滤掉了;如果浪涌能量大的话,16V的TVS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七八V的残压电池也受不了,因为TVS的击穿电压范围波动比较大,你也不能选用太接近的电压,比如9V,所以结论是TVS用处不大

网友B(点评):
谢谢坛友赐教,我现在有点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