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触控的问题

楼主(2023-01-25):
我看触控分为弹簧触控和隔空触控。
我理解弹簧触控可能像是普通按键,要和按键接触。
而隔空触控是手指悬在按键上方,感应起作用,通过检测这个感应量来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弹簧触控,接触使用弹簧作为电容式感应盘,是当前电容式触控的主流方案之一

隔空触控,隔空即空气间隔,PCB上覆铜作为电容式感应盘,感应盘与按键面板之间允许3mm的空气间隔,触控效果依然非常灵敏

接近感应,手指不接触面板能感应到变化量,利用的原理也是检测电容感应变化量

隔空触摸不仅节省弹簧,而且可以满足超薄触控面板、微型曲面、超厚面板、手套操作等应用场景,优化产品结构与外观,大幅度降低产品生产工艺难度,提升生产良率,看看这篇介绍: https://www.rdsmcu.com/shop/#/articleList?id=3&articleId=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触控,接触使用弹簧作为电容式感应盘,是当前电容式触控的主流方案之一

隔空触控,隔空即空气间隔,PC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