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配置两个定时器中断时只有一个运行

楼主:
timer.c

#include "timer.h"
#include "gd32f10x.h"
#include "usart0.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extern unsigned int seconds;

void timer5_init(void)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5);
    timer_deinit(TIMER5);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1999;             // 主频率120M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TIMER5, &timer_initpara);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5, TIMER_INT_FLAG_UP);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5, TIMER_INT_UP);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5);
    timer_enable(TIMER5);
    nvic_irq_enable(TIMER5_IRQn, 2, 3);   // 配置中断优先级
}

void TIMER5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5, TIMER_INT_FLAG_UP))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5, TIMER_INT_FLAG_UP);

                if(seconds==100)
                {
                        seconds=0;
                        led1=!led1;
                }
                seconds++;
        }
}

void timer6_init(void)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6);
    timer_deinit(TIMER6);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1999;             // 主频率120M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TIMER6, &timer_initpara);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6, TIMER_INT_FLAG_UP);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6, TIMER_INT_UP);
    timer_enable(TIMER6);
    nvic_irq_enable(TIMER6_IRQn, 0, 1);
}

void TIMER6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6, TIMER_INT_FLAG_UP))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6, TIMER_INT_FLAG_UP);

                if(seconds==100)
                {
                        seconds=0;
                        led2=!led2;
                }
                seconds++;
        }
}

main.c
#include "main.h"

unsigned int seconds;
int main(void)
{

        rcu_ahb_clock_config(RCU_AHB_CKSYS_DIV1);//AHB主频是1分频
        systick_config();//系统主频108MHZ,采用外部晶振,由两个宏决定(__SYSTEM_CLOCK_108M_PLL_HXTAL与HXTAL_VALUE)
        LED_Init();
  USART0_init(9600U);  //串口0    初始化函数
        timer5_init();
        timer6_init();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
    while(1)
    {

    }
}

网友A(2023-01-27):
这个嘛,程序起码也说下什么和什么,这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大神们也不好分析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