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DSP数字化控制与Z变换 满满的干货!

楼主(2023-01-26):
回复本帖显示全部内容和下载附件

#申请原创#
      我们知道,在利用单片机或者是DSP进行控制的时候,被控制量一般是模拟量,所以需要AD采样转换成数字量,

再通过数字量的变换处理去控制模拟量,这个过程实际就是数字信号处理的过程。这里讲下数字PID控制,在

网路上搜了下PID数字控制的相关资料,发现有部分的推导公式是错误的,而且没有一个采用Z变换来求解PID数字

控制序列信号,特别是在数字控制的离散化这块基本化是利用微分方程进行的,比喻 df(t)/dt ,那么数字离散成

f(n) - f(n-1) / T来近似(以下讲的都是右向序列,不对收敛ROC做讨论),下面我用Z的反变换来推导PID的数字控制序列,这些

方法可以推广到其他的数字控制中,实现从f(t)-->F(s)-->F(z)-->f(k) 数字化控制,而Z变换就是这个利器,这中间还涉及零极点

的数字化补偿,这里主要是利用逆向Z变换来求数字控制序列 x[k]

通过本贴,你将彻底弄明白PID数字控制的原理

下图是经典的PID控制框图

楼主:
        对连续的模拟量f(t)采样,按理想的采样器完成模型建立就是  f(t) * δT(t)

在时间轴上离散化就是f(kT) *   δT(t - kT) ,这就是f(t)在 δT(t - kT)的作用下得到一系列的幅度为f(kT)冲激串,

这个冲激串是离散的信号

这就是我们采样后得到的序列信号,这些信号可以直接存在的计算机或者控制的内存单元x[k]下图中es(t) = e(k) ,

这种离散信号可以直接存在x[k]数组中,完成了数字化的采样

楼主:
      对于上式,两边取拉普拉斯变换就是离散的拉普拉斯信号,再映射到z平面就是z函数了
     一般地,对一个模拟系统数字化控制,可以先求出系统的传递函数H(s)  (这样更简单)

再通过s变换到z域,然后通过z函数求解差分方程,也就反变换求出序列信号f(k),根据上图①的

模拟PID控制函数,很容易得到下面的传递函数H(s)

楼主:
  通过后向差分,把H(s)转换成关于Z的H(z)函数 ,图④

楼主:
离散的拉普拉斯变换后是关于s的函数,现在要映射到关于z的平面上

令 z = e^(sT)    ,实现了s-->z的映射

U(z)是一个关于z的幂级数

下面给出z的通项公式

楼主:
通过④式反Z变换,得到关于u(k)的序列信号 图⑥

楼主:
对⑥式进行合并化简后为下图式子,这个式子在网络上大部分是对的,实际控制中
为了调试方便还是不要PID三项控制分开

楼主:
转换成增量PID

楼主:
上式转换成增量PID

回复有附件

网友A:
宇宙第一了。

网友B:
没有回复之前没有看到具体代码,希望回复以后能看到具体代码,还有能说下具体单片机型号。

网友C:
挺复杂的,有简化的吗?

网友D:
新年快乐,楼主优秀

网友E:
回复看帖…………

网友F:
谢谢分享!当年学的信号与线性系统丢得差不多了,,

网友G:
好深奥的,有简化的嘛?

网友H(2023-03-31):
引用 楼主:
对于上式,两边取拉普拉斯变换就是离散的拉普拉斯信号,再映射到z平面就是z函数了
     一般地,对一 ...

这样看来在没有精确小信号模型的情况下都只能是凑Kp的值了

网友I:
很好的学习参考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通过④式反Z变换,得到关于u(k)的序列信号 图⑥
**** 本内容被作者隐藏 ****
...

我这里没搞明白如果没有小信号模型,这个Kp怎么计算出来,有详细教程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通过④式反Z变换,得到关于u(k)的序列信号 图⑥
**** 本内容被作者隐藏 ****
...

请问一下怎么由4式推导到6式的没怎么明白,是不是H(S)=U(S)/E(S),U(S)=H(s)*E(s)---》U(Z)=H(Z)*E(Z)?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怎么由4式推导到6式的没怎么明白,是不是H(S)=U(S)/E(S),U(S)=H(s)*E(s)---》U(Z)=H(Z)* ...

你忽略了 ③和⑤式子, U(z) = H(z) * E(z)

比喻后面的一个E(z) * (1 - z^(-1))^2    反变换就是   e(k) - 2e(k-1) + e(k-2)

H(z) * E(z) * (1 - z^(-1))   --->  u(k) - u(k-1)

网友H:
引用 楼主:
离散的拉普拉斯变换后是关于s的函数,现在要映射到关于z的平面上

令 z = e^(sT)    ,实现了s-->z的映射

请问一下5楼这个公式:是你说的5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