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的时钟系统RCC配置

楼主(2023-01-26):
家人们,今天分析了一下手头ZET6开发板的时钟配置过程,记录一下下:

根据正点原子的《库函数开发指南》,时钟系统可以用时钟树来表示:

一共有HSE(高速外部时钟4-16M,正点原子开发板是8M)、HSI(内部高速时钟8M)、LSE(低速外部时钟32.768kHz)、LSI(内部低速时钟40kHz)四个时钟源。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雷羽舟」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234693/article/details/127618525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雷羽舟」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234693/article/details/127618525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234693/article/details/127618525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雷羽舟」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

楼主:
一般大多数外设都需要用到System时钟,而System时钟(以下称SYSCLK)的时钟源只能是高速时钟(HSE、HSI)。注意PLL锁相环在时钟系统里主要起到倍频的功能 。

正点原子的STM32F103ZET6开发板用到的时钟系统是:

HSE(8M)---> PLLXTPRE不分频(8M) ---> PLL9倍频(72M) ---> SYSTEM(72M) ---> AHB不分频(72M) ---> APB1 2分频(36M)  【定时器2-7 2倍频(72M)】

                                  ---> APB2 不分频(72M)     【定时器1和8不倍频(72M)】、ADC(MAX = 14M)等等

楼主:
下面浅要分析单片机开机以后时钟系统初始化的过程:

根据start_up启动文件可以看到,STM32在开机的时候会先进行SystemInit初始化,再进入到main中,SystemInit初始化就是用来处理系统时钟的
这里主要用到了三个寄存器:RCC_CR、 RCC_CFGR、 RCC_CIR

楼主:
RCC_CR寄存器:

楼主:
从表格可以看出,CR寄存器包括3个PLL使能位(PLLxON)以及对应PLL的就绪标志位(只读)、时钟安全系统使能位(CSSON)印象中好像是用来监听HSE的、外部高速时钟旁路HSEBYP、外部高速时钟就绪标志位(HSERDY)(只读)、外部高速时钟使能(HSEON)、八位的内部高速时钟调整(数值好像跟厂商有关?)、内部高速时钟调整(HSITRIM)、内部高速时钟就绪标志位(HSIRDY)、内部高速时钟使能(HSION)

CR寄存器的default值为0x0000 XX83,二进制表示为0000 0000 0000 0000 XXXX XXXX XXXX XXXX 1000 0011

含义:3个PLL均关闭,外部高速振荡器不旁路,不监听,HSE关闭,使能HSI

楼主:
RCC_CFGR寄存器:

楼主:
RCC_CFGR寄存器用来配置:MCO输出的时钟信号、OTG预分频(用于确定USB时钟源,保证其获得48M时钟)、PLL倍频系数、PLLXTPRE分频系数、PLL输入时钟源(PLLSRC)、ADC预分频、APB2预分频系数、APB1预分频系数、AHB预分频系数、系统时钟指示位【只读】(SWS)、系统时钟切换(SW)

RCC_CFGR的default值为0x00,含义为:MCO默认没有输出,USB时钟由PLL 2倍/3(所以要保证PLL为72M),PLL默认不倍频、PLLXTPRE不分频、PLLSRC默认选择HSI的2分频、ADC时钟为PCLK 2分频,HCLK(AHB)不分频、APB1|2不分频

楼主:
CIR寄存器:

楼主:
CIR的默认值为0x00,该寄存器用于使能RCC相应中断和储存一些中断标志位。

楼主:
注意,我们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在工程选项卡中添加了宏定义:

楼主:
代码存在于stm32f10x_rcc.c的SystemInit()函数体中
     RCC -> CR |= (uint32_t)0x00000001;

  /* Reset SW, HPRE, PPRE1, PPRE2, ADCPRE and MCO bits */
#ifndef STM32F10X_CL
  RCC->CFGR &= (uint32_t)0xF8FF0000;
#else
  RCC->CFGR &= (uint32_t)0xF0FF0000;
#endif /* STM32F10X_CL */

  /* Reset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Reset PLLSRC, PLLXTPRE, PLLMUL and USBPRE/OTGFSPRE bits */
  RCC->CFGR &= (uint32_t)0xFF80FFFF;

楼主:
CR的bit0置1,CFGR寄存器为在和0xF8FF0000相与后依然是0x00,CR寄存器的bit24(PLLON)清零(PLL关闭),CSSON(bit19)清零(关闭监听)、HSEON(bit16)清零(关闭HSE)、HSEBYP(bit18)清零(HSE不旁路)
#ifdef STM32F10X_CL
  /* Reset PLL2ON and PLL3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EBFFFFFF;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FF0000;

  /* Reset CFGR2 register */
  RCC->CFGR2 = 0x00000000;
#el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9F0000;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位、禁止所有时钟中断源

  /* Reset CFGR2 register */
  RCC->CFGR2 = 0x00000000;      //不分频、不倍频,系统时钟作为I2Sx时钟源
#else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9F0000;

楼主:
由于宏定义的判断,我们这段代码只会执行最后一句: RCC -> CIR = 0x009F0000;

结果是bit23(CSSC)、bit20(PLLRDYC)、bit19-16置1,其他位置0

含义为:清除CSSF安全中断系统中断标志位,清除PLL就绪中断标志位,清除HSE、HSI、LSE、LSI中断标志位,关闭3个PLL中断,关闭HSE、HSI、LSE、LSI中断等等还有什么上锁导致的中断??这里不太明白≧ ﹏ ≦

楼主:
小结一下,以上的步骤都是先关闭了外部高速时钟,先使用内部高速时钟“助力”,关闭中断并清除标志位,关闭PLL,之后再运行这句代码:
  1. SetSysClock();

楼主:
此函数的函数定义存在于文件system_stm32f10x.c中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ifdef SYSCLK_FREQ_HSE
  SetSysClockToHSE();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24MHz
  SetSysClockTo24();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36MHz
  SetSysClockTo36();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48MHz
  SetSysClockTo48();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56MHz
  SetSysClockTo56();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
  SetSysClockTo72();
#endif

楼主:
注意在官方库函数中,定义了System时钟为72MHz,如果后期工程需要修改,则选择相应的时钟即可!

楼主:
所以在函数定义中只会运行SetSysClockTo72()函数,该函数的功能是启动HSE,并且配置相应的AHB、APB等,并保证系统安全运行在72MHz频率下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RCC_CR_HSEON = 0x01, 使能HSEON位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等待HSE就绪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RCC_CR_HSERDY = 0x00020000 HSERDY就绪标志位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do-while 之后用if 条件判断,保证结果正确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合法标识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HSEStatus除了0x00020000之外的非零非法值(比如0x200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预取值缓存,CPU从FLASH缓存器中读取数据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ACR &= (uint32_t)((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
    FLASH->ACR |= (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AHP  不分频
    // RCC_CFGR_HPRE_DIV1 = 0x00000000 , CFGR的HPRE[3:0] = 0000
    /* PCLK2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    //APB2 不分频
    //RCC_CFGR_PPRE2_DIV1 = 0x00000000, CFGR的PPRE2[2:0] = 000
    /* PCLK1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APB1 2分频
    //RCC_CFGR_PPRE1_DIV2 = 0x00000400 , CFGR的PPRE1[2:0] = 100
/* 以下代码不运行
#ifdef STM32F10X_CL
    /* Configure PLLs ------------------------------------------------------*/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 8 = 40 MHz */
    /* PREDIV1 configuration: PREDIV1CLK = PLL2 / 5 = 8 MHz */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 | RCC_CFGR2_PLL2MUL |
                              RCC_CFGR2_PREDIV1 | RCC_CFGR2_PREDIV1SRC);
    //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_DIV5 | RCC_CFGR2_PLL2MUL8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 RCC_CFGR2_PREDIV1_DIV5);
    /* Enable PLL2 */
    RCC->CR |= RCC_CR_PLL2ON;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
    }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PREDIV1 * 9 = 72 MHz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9);
以上代码不运行*/
#else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 * 9 = 72 MHz */    //PLL选择 9倍频,此时HSE已经作为其时钟源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 CFGR = 0x00000000 ,目的是将CFGR的bit21-bit16清零,然而CFGR再刚开机的时候就是0x00..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L9);
    // CFGR = 0000 0000 0001 1101 0000 0000,CFGR的 PLLMUL[21:18] = 0111 ,九倍频输出
    // bit[17:16] = 01 , PREDIV1作为PLL输入时钟,就是HSE作为PLL输入!
#endif /* STM32F10X_CL */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使能PLL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等待PLL稳定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PLL作为系统时钟源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操作类似 配置PLLMUL以及PLLSRC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0x08)   //SFGR->SWS位作为系统时钟源的指示,read-only。用于判断!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endif

楼主:
综上所述,STM32时钟的配置过程为:

先默认使用内部高速时钟,关闭PLL,并且关闭所有中断并清除相应的中断标志位,等待系统稳定以后再打开外部高速时钟,并且配置SYSCLK的时钟源为PLL,AHB不分频,PLL为HSE的9倍频!

网友A:
STM32的时钟到底如何配置?

网友B:
各外设时钟配置总结一下吧。

网友C:
stm32的内部时钟在哪儿配置

网友D:
可以由外部有源晶振直接在MCU时钟输入脚输入外部时钟。

网友E:
时钟配置看自己开发是库函数开发还是寄存器开发。

网友F:
可以输出的脉冲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网友C:
根据时钟树打开相应的外设时钟就行了。

网友G:
使用STM32CubeMX的一个好处就是图形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