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网络ETH

楼主(2023-01-26):
芯片是:STM32F207VCT6

本人主要介绍STM32F207VCT6的ETH部分,基本是把ETH部分英文翻译一下,加上自己的理解。

1、基础介绍
通过DMA控制器进行介质访问控制

这部分内容应用于STM32F20X和STM32F21系列,其他的 不适用

28.1 以太网简介

部分版权 2004 2005 新思科技(美国公司)。所有权利保留,使用需要认可。

借助STM32F20X和STM32F21的以太网外设可接受和发送数据按照IEE 802.3-2002标准

以太网提供一个完整的、灵活的外设去满足不同应用和要求。它支持与外部相连(PHY)的两个标准的工业接口:默认情况使用在IEEE802.3规范找中定义的独立介质接口(MII)和精简介质独立接口(RMII)。它可以被用于大量的需求,例如开关(交换机)、网络接口卡等等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strongercjd」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irefly_cjd/article/details/79825544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strongercjd」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irefly_cjd/article/details/79825544

楼主:
以太网满足下列标准

IEEE802.3-2002,用于以太网 MAC
IEEE1588-2008 标准,用于规定联网时钟同步的精度
AMBA2.0,用于AHB 主/从端口
RMII联盟的RMII 规范

楼主:
28.2  以太网的主要特性

以太网外设包括以下特性,通过类型列举

楼主:
28.2.1  MAC内核特性

支持外部 PHY 接口实现 10/100 Mbit/s 数据传输速率
通过符合 IEEE 802.3 的 MII 接口与外部快速以太网 PHY 进行通信
支持全双工和半双工操作
支持适用于半双工操作的 CSMA/CD 协议
支持适用于全双工操作的 IEEE 802.3x 流量控制
全双工操作时可以将接收的暂停控制帧转发到用户应用程序
半双工操作时提供背压流量控制
全双工操作中如果流量控制输入信号消失,将自动发送零时间片暂停帧

楼主:
两组 FIFO:一个具有可编程阈值功能的 2 KB 发送 FIFO 和一个具有可配置阈值(默认为 64 个字节)功能的 2 KB 接收FIFO

楼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207支持MII接口和RMII接口

楼主:
28.4  网络功能描述

以太网外设包括一个MAC 802.3(介质访问控制)和一个DMA控制器。它默认情况下支持MII和RMII接口,通过一个选择位进行切换(参考SYSCFG_PMC寄存器)

楼主:
DMA控制器通过AHB主从接口和内核与内存相连。AHB主接口控制数据传输,AHB从接口用于访问控制和状态寄存器(CSR)空间

楼主:
在MAC内核发送数据之前,数据进过DMA的方式发送到FIFO中缓存。同样的,接收FIFO存储通过线路收到的以太网数据帧,直到这些数据帧通过DMA被传输到系统内存。

楼主:
以太网外设也包括一个SMI,用于和外部PHY通讯。通过一组寄存器的配置,用户可以选择MAC和DMA控制器的不同模式和功能

楼主:
当使用以太网时,AHB时钟必须至少25MHZ。下面试ETH的框图
区域1:我们称为SMI接口,用于配置外部PHY芯片区域2:是数据交换接口,也就是上面我们说的MII接口和RMII接口

楼主:
关于AHB的连接信息

楼主:
数据接口
2.1、SMI接口

28.4.1   站管理接口:SMI站管理接口允许任何PHY寄存器请求通过2线时钟和数据线。这个接口支持最多到32个PHY

楼主:
应用程序可以从 32 个 PHY 中选择一个 PHY,然后从任意 PHY 包含的 32 个寄存器中选择 一个寄存器,发送控制数据或接收状态信息。任意给定时间内只能对一个 PHY 中的一个寄 存器进行寻址

楼主:
MDC时钟线和MDIO 数据线在微控制器中均用作复用功能 I/O:
MDC:周期性时钟,提供以最大频率 2.5 MHz 传输数据时的参考时序。MDC 的最短高电平时间和最短低电平时间必须均为 160 ns。MDC 的最小周期必须为 400 ns。在空闲状态下,SMI 管理接口将 MDC 时钟信号驱动为低电平
MDIO:数据输入/输出比特流,用于通过 MDC 时钟信号向/从 PHY 设备同步传输状态信息

楼主:
SMI帧结构

给出了读操作和写操作帧结构,位传输必须要求从左到右,SMI的帧格式,读写操作

楼主:
SMI时钟选择

MAC 启动管理写/读操作。SMI 时钟是一个分频时钟,其时钟源为应用时钟(AHB 时钟)。 分频系数取决于 MII 地址寄存器中设置的时钟范围。

楼主:
MII接口

介质独立接口 (MII) 定义了 10 Mbit/s 和 100 Mbit/s 的数据传输速率下 MAC 子层与 PHY 之   间的互连。

楼主:
剩余的部分基本都是管脚介绍
MII_TX_CLK:连续时钟信号。该信号提供进行 TX 数据传输时的参考时序。标称频率为:速率为 10 Mbit/s 时为 2.5 MHz;速率为 100 Mbit/s 时为 25 MHz
MII_RX_CLK:连续时钟信号。该信号提供进行 RX 数据传输时的参考时序。标称频率为:速率为 10 Mbit/s 时为 2.5 MHz;速率为 100 Mbit/s 时为 25 MHz

楼主:
MII_TX_EN:发送使能信号。该信号表示 MAC 当前正针对 MII 发送半字节。该信号必须与报头的前半字节进行同步 (MII_TX_CLK),并在所有待发送的半字节均发送到 MII时必须保持同步
MII_TXD[3:0]:数据发送信号。该信号是 4 个一组的数据信号,由 MAC 子层同步驱动,在MII_TX_EN 信号有效时才为有效信号(有效数据)。MII_TXD[0] 为最低有效位,MII_TXD[3] 为最高有效位。禁止MII_TX_EN 时,发送数据不会对 PHY 产生任何影响

楼主:
MII_CRS:载波侦听信号。当发送或接收介质处于非空闲状态时,由 PHY 使能该信号。发送和接收介质均处于空闲状态时,由 PHY 禁止该信号。PHY 必须确保MII_CS 信号在冲突条件下保持有效状态。该信号无需与 TX 和 RX 时钟保持同步。在全双工模式下,该信号没意义
MII_COL:冲突检测信号。检测到介质上存在冲突后,PHY 必须立即使能冲突检测信号,并且只要存在冲突条件,冲突检测信号必须保持有效状态。该信号无需与 TX 和 RX 时钟保持同步。在全双工模式下,该信号没意义

楼主:
MII_RXD[3:0]:数据接收信号。该信号是 4 个一组的数据信号,由 PHY 同步驱动,在MII_RX_DV 信号有效时才为有效信号(有效数据)。MII_RXD[0] 为最低有效位,MII_RXD[3] 为最高有效位。当 MII_RX_DV 禁止、MII_RX_ER 使能时,特定的MII_RXD[3:0] 值用于传输来自 PHY 的特定信息(请参见表 142)
MII_RX_DV:接收数据有效信号。该信号表示 PHY 当前正针对 MII 接收已恢复并解码的半字节。该信号必须与恢复帧的头半字节进行同步(MII_RX_CLK),并且一直保持同步到恢复帧的最后半字节。该信号必须在最后半字节随后的第一个时钟周期之前禁止。为了正确地接收帧,MII_RX_DV 信号必须在时间范围上涵盖要接收的帧,其开始时间不得迟于 SFD 字段出现的时间
————————————————

楼主:
MII_RX_ER:接收错误信号。该信号必须保持一个或多个周期(MII_RX_CLK),从而向MAC 子层指示在帧的某处检测到错误。该错误条件必须通过 MII_RX_DV 验证,如表142 所示

楼主:
表141.TX 接口信号编码

楼主:
表142. RX 接口信号编码

楼主:
要生成 TX_CLK 和 RX_CLK 时钟信号,必须向外部 PHY 提供 25MHz 时钟,如图 所 示。除了使用外部 25 MHz 石英晶体提供该时钟,还可以通过 STM32F20xx 微控制器的 MCO引脚输出该信号。这种情况下,必须对 PLL 倍频进行配置,以通过 25 MHz 外部石英晶体在 MCO 引脚上获得所需频率。

楼主:
RMII接口
Reducedmedia-independent interface: RMII

翻译:精简介质独立接口:RMII

精简介质独立接口 (RMII) 规范降低了 10/100 Mbit/s 下微控制器以太网外设与外部 PHY 间的 引脚数。根据 IEEE 802.3u 标准,MII 包括 16 个数据和控制信号的引脚。RMII 规范将引脚 数减少为 7 个(引脚数减少 62.5%)

楼主:
RMII接口是MAC和PHY之间的实例化对象。这些有助于MAC的MII接口转化为RMII接口。RMII接口具有以下特点

10-Mbit/s和100-Mbit/s 的运行速率
参考时钟必须是 50 MHz
相同的参考时钟必须从外部提供给 MAC 和外部以太网PHY
它提供了独立的 2 位宽(双位)的发送和接收数据路径

楼主:
这里时钟管脚比MII接口少,

又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时钟源必须是50MHZ

楼主:
时钟源

使用外部 50 MHz 时钟驱动 PHY 或使用嵌入式 PLL 生成 50 MHz 频率信号来驱动 PHY

楼主:
MII和RMII的接口选择
使用 SYSCFG_PMC 寄存器中的配置位 23 MII_RMII_SEL 选择 MII 或 RMII 模式。以太网控 制器处于复位模式或使能时钟前,应用程序必须设置 MII/RMII 模式

楼主:
MII/RMII内部时钟方案

支持 MII 和 RMII 以及 10 和 100 Mbit/s 运行所需的时钟方案如图 321所示

楼主:
通过 SYSCFG_PMC 寄存器中的位 23 MII_RMII_SEL 控制 MII/RMII 选择

要节省引脚,需在同一个 GPIO 引脚上复用 RMII_REF_CK 和 MII_RX_CLK 这两个输入时 钟信号。

楼主:
DMA控制器操作

28.6   以太网功能说明:DMA控制器操作

       DMA具有自主的发送和接收引擎,还有一个 CSR(控制和状态寄存器)空间。发送引擎将数据从系统存储器传送到 Tx FIFO,而接收引擎将数据从 Rx FIFO 传送到系统存储器。控制器(也就是DMA)利用描述符有效的将数据从源地址移动到目的地,很小的CPU干预。DMA 专为面 向包的数据传送(如以太网中的帧)而设计。控制器可以编程去打断CPU,例如完成帧发送和接收传送操作时以及其它正常/错误条件下。DMA 和STM32F20x 和STM32F21x 通过以下两种数 据结构进行通信:

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CSR)
描述符列表和数据缓冲区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strongercjd」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irefly_cjd/article/details/79825544

楼主:
控制和状态寄存器在28.8节第895页。细节的介绍和描述在875页。

网友A:
推荐《STM32嵌入式系统开发实战指南:FreeRTOS与LwIP联合移植》

网友B:
STM32移植LWIP需要配置什么

网友C:
stm32单片机怎么才能随时连接以太网

网友D:
有连接局域网参考例程吗?

网友E:
STM32上如何实现网口传输数据

网友F:
stm32做webserver服务器,网页POST提交数据, 怎么获取?

网友:
如何给stm32 移植ftp协议

网友G:
STM32F4怎么用LWIP协议栈里面的TFTP协议上传文件

网友H:
参考原子的H7例程和STM32CubeMX生成的例程

网友I:
stm32运行lwip库需要占用多少ram

网友J:
STM32+ENC28J60+LWIP,怎么加入CGI、SSI实现AJAX?

网友K:
可以采用STM32的FSMC接口来驱动DM900网卡?

网友L:
STM32移植LWIP需要多大的空间资源

网友M:
怎样将LWIP移植到我自己的工程中